求救,R136f接收机损坏

楼主(2006-02-19):
我的R136F接收机摔过后,第一通道损坏,没有反应,其他通道正常,请教各位高手那损坏了,如何修理。

网友A:
“我的R136F接收机摔过后,第一通道损坏,没有反应,其他通道正常,请教各位高手那损坏了,如何修理。”
此种情况一般是接收机的舵机插头处有问题,估计是撞击时此第一通道的舵机插头与机体发生碰撞,插针下得焊点松脱或铜箔断裂,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