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UPID-II可以用什么模拟器?

楼主(2006-02-19):
CUPID-II可以用什么
模拟器
?
每个模拟器的优缺点是什么?(对模拟器一无所知)
谢谢!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不能用!!

网友B:
不是所有发射机都和目前流行的模拟软件配套,JR以及futaba能和xtre,G3,acrofly连接配合,但eksy的遥控器就不能和他们配套

楼主:
啊,天哪,那我不是有的摔了!真的不能用吗?改装一下可以吗

网友C:
可以,FMS,已改装成功

网友C:
改装音频线连接,用PPJOY和smartpropo,现已能使用FMS,费了我一个星期才搞定

楼主:
如何改装,有详细介绍的地方吗?

网友C:
网上没有查到,因为也是菜鸟,就是拆东西的胆子比较大,最后是冒着遥控报废的风险试出来的,如果有模友需要,我会把图片发到模拟器专区去

楼主:
发发发,这么好的东东一定要发,谢谢啦

网友D:
这飞机很耐摔的

网友C:
gaogao110兄,不好意思,改的时候也不知能不能成,没拍照,结果现在相机出问题了,一恩快门就关机,拍不成照片了,先让我把这个拆"好"了再发照片上来,摄相头的清晰度估计不够,

网友A:
原帖由
xwg
于 2006-2-20 22:56 发表
是的,1003比较结实,我摔了个脚架,一个大桨连接杆,一根平衡杆,现在悬停没问题了。好来又摔了个大桨连接杆,尾杆裂了,还能用。
我没模拟器。

网友C:
已经在模拟器专区发了加装的方法,可惜图不清晰,因为比较简单,有点电子基础的人,只要细心一些,就可以改成.我是一分没花,因为有个坏的耳麦,如果买个音频插座的话,费用也不不到XX,FMS可以飞了,随你摔!!玩的时候别忘了拔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