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装外转子无刷铃铛三步曲,内置到电滑/舱身/仿真机里用

楼主(2006-02-19):
有刷电滑改无刷,没米靠自己,拆解2408-21,将轴反装过来,以便内装到机身里去:

过程很简单,只需一把铁钳和锣丝刀,也不用暴力,三步搞定:
第一步,用"一"型罗丝刀把底座的黑色小锁片和垫圈取下:

第二步,垫上全付家铛的钥匙,套上电机原配的罗帽,用铁钳拧啊拧啊拧,轴就抽出来了:

第三步,将轴反装,用同样的办法,把轴从屁股这头抽出来:

正装也行,反装也行,装桨夹也行,装桨保护器也行:

正装原配的塑料减速架上时,后面捅出的那段轴正好伸进减速架的轴孔里,一点也不妨碍到.

网友A:
看见这个桌子我目睹物思人.....

网友:
好办法,又学了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个桌子我目睹物思人.....

想黄小姐啊

楼主:
他一看到"黄"就犯糊涂,凳子都说成是桌子

网友:
风神啊,我也有,但没飞一次好的,没地方啊,在林百又怕砸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黄小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一看到"黄"就犯糊涂,凳子都说成是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网友C:
靠,太猛了!
这样也可以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太猛了!
这样也可以拧出来。。

嘿嘿,拧滑了一个罗帽,还是成功了,谁让厂家配两个罗帽,该!

网友:
这回你这宝贝真的成万能电机了啊....恭喜!不过,那个卡簧你还的安上,要不转子会和浆一起飞出去的哦...

网友A:
还有,轴上的那个花键你可要对准转子,要不,会出现转子飞转,浆不转的情况哦...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轴上的那个花键你可要对准转子,要不,会出现转子飞转,浆不转的情况哦...嘿....

嘿嘿,关键就是第二回从屁股抽的那次,别抽过头了就行!
还要在铝底座这头套那自锁罗帽限位,要不在铃铛盖那头装前拉桨,一转轴和铃铛就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轴上的那个花键你可要对准转子,要不,会出现转子飞转,浆不转的情况哦...嘿....

我的第一个反装的(现装在风神里那个),是原先质量不好,轴和铃铛打滑,我才第一次"人为"拆铃铛,反装后,铃铛那头的轴打滑的没法咬住铃铛,于是上桨保护器,用铁丝穿过铃铛的散热孔再圈紧保护器的"耳朵"来带转的,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屁股那头的轴爱伸多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