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下了个G2装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6-02-19):
刚从网上下了个G2装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一安装就报错,意思是没有光盘,难道一定要刻成光盘装吗??

网友A:
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郁闷啊 我也是
下了好久 虚拟以后还是 提示 要光盘
我是用DAEMON Tools虚拟的 其实我不太会用虚拟光驱
谁帮帮忙啊 指点一下

网友B:
刻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C:
原帖由
palm
于 2006-2-20 09:17 发表
刻出来不就行了?
不行!还是建议用虚拟光驱。

网友A:
用那种虚拟软件 好用点 顺便教下 虚拟软件的基本使用
很少用 所以不熟

楼主:
难道有能下就是不能用吗??郁闷中,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D:
我玩F22和米格29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我是把虚拟光驱的盘符改到物理光驱的前面就行了。可以在计算机管理里面改。不知道G2行不行,你们试一下吧。我第一次装也是这个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E:
哈哈,是原版的光盘.加密了.
先装光盘插入,再运行有个Greatplan...Fix的补丁,会弹出安装画面的.

网友E:
哈哈,承蒙各位模友的鼎力支持,终于明白这个问题.
原来要用deamon tool 的safedisc模式.不要哪个补丁也能运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