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开关型12V转1.35V点火器电源

楼主(2006-02-19):
....找来一些电源模块!LM2595属于开关稳压IC,频率150kHz,电流1A,当然如果能找到LM2596就更好!

....用一个电源模块的时候输出电流不够大,实测短路电流才1.7A,连接到火头电压就降到0.9V所以就试了把两个并连起来估计达到3A左右,上面的细线是接输入12V,下面比较粗的线是输出!1.63V(空载电压),输出线芯不能小于1.5平方和不能长于50cm,否则线损害大了到达火头两端的电压就会变小

....通电接负载测试,三叶3号火头两端电压达到1.39V,接OS 8号火头测试电压降到1.24V可能OS火头电阻比较小,得到这两组电压完全可以应用到模型点火中!

....接三叶3号火头输入电流0.56A,接0S8号火就需要0.81A,效率还可以接受!估计有50-60%效率

网友A:
电路图能不能发上来,^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能不能发上来,^_^

图来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谢谢,加精鼓励,^_^

网友:
从哪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加精鼓励,^_^

谢谢板主,如果有需要,我送你两块板给你自己DIY,不过邮费要自己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烟器电源板

是汽车的点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汽车的点烟器吗?

是接汽车点烟器的外接电源降压板!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发挥一下,用这个 DIY 分电板,装在工具箱上,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发挥一下,用这个 DIY 分电板,装在工具箱上,爽!

支持!
今天买了个钳表专为测试火头电流!

网友D:
钳表是用来测试交流电流的! 直流不能用钳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表是用来测试交流电流的! 直流不能用钳表测量

可以的,有些有测直流的,只是价格贵比普通的贵很多!改天有空再上图!

网友:
楼上的要是测量直流电只有把电表串联在电路当中才可以的.而不是用钳表的钳子夹住导线测量.

网友E:
用一节充电电池不就完了!费那劲干吗!

网友:
用5个原来是接收电池的的镊氢电池,炸机摔了以后,拆开,检查单体没什么大问题,5个并联,一个多月不用充电

网友F:
用一快LM2596直接代换,电流可达3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快LM2596直接代换,电流可达3安培。

说的对,但LM2596管脚1、2要与LM2595管脚2、1对调!

网友:
电池可以代用,但是火头夹子怎么做?

楼主(2006-04-20):
用鱼夹直接夹到火头上去

网友:
好办法,我现在就试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改变输出端的稳压管就可以用来做不同电压输出的DC-DC了!!

楼主:
对啊,IC是LM2595T-ADJ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一节充电电池不就完了!费那劲干吗!

此乃在排气之前先将内裤除去,以免肠道气体污染内裤也!

网友(2012-11-19):
怎是厉害啊,佩服佩服啊

网友(2013-01-17):
东西学走...留下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