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配hitec6适合么?斑竹帮帮忙

楼主(2006-02-19):
450xl配什么遥控最合适阿???要2000以下的
本来看好hitec6的
后来在论坛上发现hitec6的接收器很垃圾,不太好
现在有朋友给我推荐6ex大家觉得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谢谢了哦

网友A:
从功能上HITEC6是不错的。6EX好象是没有混控的。

网友:
hitec6飞亚拓没有问题。功能够用了。

楼主:
据说hitec6的接收器有问题阿,有时容易失控炸机!是不是真的?我挺喜欢hitec6的外型,关于那个接收器有啥补救方法么?

网友:
顶,俺也想知道啊,俺也想买hitec6啊

网友:
我用的h6 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ff6都快够买两个Hitec6的了

网友:
我也是hitec,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不过注意如果舵机被卡死会出现其他舵机抖舵相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HITEC6是不错的。6EX好象是没有混控的。

6EXH控直升机的功能和混控基本上齐全,PCM收发五点油门曲线,但是固定翼的功能几乎是没有!

网友:
2000米的控,建议看看二手的9x和ff9或3810。
这个是最明智的。用了以后再也不会换了。

网友:
我也用Hitec的控,没问题啊。

网友:
不过到现在不知道hitec的控那个模拟接口是和那个控一样的,有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
和4VF一样。用4VF入的门,当然想延续了。况且周边备件都有现成的,也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H控直升机的功能和混控基本上齐全,PCM收发五点油门曲线,但是固定翼的功能几乎是没有!

什么叫基本齐全?概念不清!光看面板上的开关数就不够,怎么可能基本齐全呢?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在细调的时候都会用到2个通道-通道的混控,不要以为只有REVO-MIX叫混控!当然不要也行,就如同用4VF照样可以飞一样!

网友:
那个什么6EXH不要用,功能不够用的~!也便宜不了多少钱,要么收二手的3810了!也才1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