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试用报告

楼主(2006-02-19):
好盈40A电调试用报告

使用器材:亚托450XL-CCPM
无刷马达:雷电冰风450TH -15齿
陀螺仪:GY401
锁尾舵机:S9253   其他舵机:阿郎9克舵机
电池:2200MA-12C放电
第一印象:
    1.产品包装正规、漂亮,认真。
    2产品做工精致,用料不错,电源、电机硅胶线,材质柔软,且都已上锡。
   3看了下电调说明书电调的电源供电方式是开关电源方式,可以输出稳定高效的3A输出,因为我用的锁尾舵机是S9253电流比较大,自己外接了一个BEC的稳压电源,这次看到高兴啊不用再加外部电源了就可以爽飞了,开关电源方式的效率很高达80%以上,一般电调的电源供电方式效率40-50%左右。
   4还带了一个外接单节锂电池平衡放电保护板,不知这个会不会很实用,要试试效果才知啊。

把电调焊好T型接头和香蕉头装上机子,插上平衡放电保护板通电看着说明书先调一下电调的参数,调节参数不是很复杂,声音辨别清晰,经过了几次的试车调整,450TH无刷马达的启动模式一定要调在柔和启动上面,不然就无法正常启动马达,在启动时有时如果油门推杆过快,马达会卡死,从新再推杆就可以再启动了,在推杆时注意一下就好了,我调的状态是无刹车,锂电池,降低功率,低压保护选高,柔和启动,进角中,把机子拿在手上试了一下,这个电调线性真的非常好,加速灵敏油门曲线响应特别好,量了下电流最大22A,连输试飞了一块电池,大概8分钟左右电调保护起作用了,转速慢慢降下来,摸一下电调的BEC供电和MOSFET,BEC那边一点温度都没有,MOSFET那边有一点点温度比我亚托那个电调温度低了很多啊,给我的感觉真的不错啊,再试了一下有平衡放电保护板和无平衡放电保护板的保护,用同一块电池做测试,有保护板的时候飞行时间短一点,没有保护板的时候飞行时间长一点,大概相差一分左右,这说明保护板真的是有用的,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分钟她对电池的使用寿命起着绝对性的作用,再家里正常试飞悬停了一下,我的S9253锁尾一动也不动说明BEC的供电电流足够啊,再去二沙岛试试飞去,在那里做一下大的动作,舵机力度足,尾舵机反应飞快,不会出现迟钝,BEC的供电电流行足够啊,打ID状态连续飞了三块电池,下来电调的温度一点也没怎么升啊,说明电调40A的安数是足的。经过对这款电调的测试,觉得是一款物有超值的产品,相信其他测试者与我有同感,在这就不敷述了,以上报告,仅代表个人意见,不当之处,见谅
                         测试人:小政
                         日期:2006-2-19

楼主:
报告是咱们电直帮的“专职测试员”提供的,跟商业扯不上关系,大家看看就好,不要想太多哈

网友:
好盈40A我也在用,也是用9253锁尾,的确不错

网友(2007-08-13):
请问电调是怎么调节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