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v2 50的尾舵机盘用多大?

楼主(2006-02-20):
原来401+9253,用了401自带的最小的舵机盘,急加速尾巴摆动超过90度。
现在想用普通futaba的大的十字舵机盘,最外孔,这样半径可以达到20mm,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顶阿,请用过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距舵机盘中心10mm
401在发射机上调整ATV至尾桨正负最大行程就可以了,
实在不晓得兄弟为什么用大舵机盘。
最大行程不够尾舵反应会迟钝。
个人以为,只要够用,摇臂越短越好,尽可能减轻舵机负荷。
减轻舵机负荷应该是近几年不变的原则。

"急加速尾巴摆动超过90度"
这从连杆安装和陀螺中立点和感度调整,和舵机盘没关系的。

兄弟是新50 V2啊?
拿出来显显呗!

楼主:
好啊。好啊。

网友:
把401的鎖頭關了,找出舵機中位,尾舵行程中位.
之後舵盤正90度裝上,如尾舵行程不在中間,可移動舵機前後來調正,之後打開鎖頭模式..禮成~
不用調发射机上的ATV,保持在R/L100%就可以了
如不是會轉尾巴速度不平均
401上有個LIMIT制,用它來調ATV不要頂盡

這只是Futaba陀螺儀的調整方法

楼主:
我原来也是这么装的。就是中立点时尾螺距不够(不锁头机尾逆时摆)。
回去好好调整调整

网友A:
兄弟的401自带有舵机盘?
没见过有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401自带有舵机盘?
没见过有带的啊?!

有带的,大中小三个圆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距舵机盘中心10mm
401在发射机上调整ATV至尾桨正负最大行程就可以了,
实在不晓得兄弟为什么用大舵机盘。
最大行程不够尾舵反应会迟钝。
个人以为,只要够用,摇臂越短越好,尽可能减轻舵机负荷。
...

换上大盘后,明显感觉尾巴牢很多。估计小盘行程量不够,晚上再往里面缩短一个孔试试

楼主:
换上大盘,应该在相同角速度的前提下,线速度更快,所以尾舵反应也更快。这样急加速就更稳。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