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眼但很特别,发现一款有刷电调

楼主(2006-02-20):
前不久发现一个飞机用有刷电调。用了一下,比较特别:
1.发射机开机时如果油门开的较大,不会立刻转起来,必须油门回底才能转动
2.发射机关机后,能停转,再次开机也必须油门回底。
3.动力电池电压低于6v停转。
4.启动时带提示音(颤动)。
5.体积小。是我见到的最小单片机产品,单片机(如果是的话,因为其他元件都有型号容易确定)只有6条腿尺寸大概1.6mmX3.0mm,跟贴片三极管差不多大。等拍到照片后传上来
见到的是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不久发现一个飞机用有刷电调。用了一下,比较特别:
1.发射机开机时如果油门开的较大,不会立刻转起来,必须油门回底才能转动
2.发射机关机后,能停转,再次开机也必须油门回底。
3.动力电池电压低于6v停转。 ...

你说的是PIC10F系列的单片机吧,我以前在公司的资料上看到过,是最小的单片机了,查了一下它的参数:

精确的8 MHz内置振荡器,有33条指令及两级堆栈
·    1.125ms器件复位定时器(DRT)
·    可存储256至512条指令(x12位程序字)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16字节至23字节数据RAM存储器
·    I/O的拉/灌电流为25 mA
·    低功耗休眠电流为100 nA
·    工作电压范围宽:2V-5.5V
·    一个8位定时器和一个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技术(In-Circus Serial Programming?,简称ICSP?),允许单片机在嵌置到电路板之后进行编程
·    备配上电复位及节能休眠模式

楼主:
正在把玩....

可是我的数码相机借给别人了,看来下周才能上图了。最大的特色就是安全,特别是少了其他有刷电调的复位开关,不会因为误关发射机或调速器误接通电源而导致电机飞转。表现得挺聪明的。
现在这款,单片虽然很小但是MOSFET太大,还是没有将尺寸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