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真落后啊,,,

楼主(2006-02-20):
昨天偶的海烧掉4个前进的3803,,今天想去买来焊好,谁知一个通银商城竟然没卖!!!!气死我了

网友:
啊,不会吧。邮购去吧?

网友:
进水的吧。

带套套,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去电子修理部找找.应该会有的!

网友:
还有瞧瞧电动自行车的调速板上有没有!

网友:
同情,
怎么坏掉的?

网友:
那只有邮购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电子修理部找找.应该会有的!

这种地方千万别去,大多都用假货,副厂,修后没多久又坏。

网友:
你个农民!

楼主:
呵呵,不要这样说喂

那有卖你说喂?

网友B:
买拆机管, 质量比原配的管子还好, 拆机管是整片1mm厚的铜散热片, 原配的管子不足1mm还是用锡焊在管背的...

楼主:
怎么买拆机管??

引用 网友B:
买拆机管, 质量比原配的管子还好, 拆机管是整片1mm厚的铜散热片, 原配的管子不足1mm还是用锡焊在管背的...

网友C:
通银没有的话可以去民族问问,没有就要邮购了。实在急用就用大封装的MOS管代用,散热更好,不过注意导通电阻值的选取要够小

网友:
3803是什么? 三极管?

楼主:
只是

引用 网友C:
通银没有的话可以去民族问问,没有就要邮购了。实在急用就用大封装的MOS管代用,散热更好,不过注意导通电阻值的选取要够小

好像米民族 还没有和平那么多卖电子元件

网友:
用电脑主板上的电源管带也可以.

网友:
广汉也同样落后!!!

网友:
你可以到民族对面的电子商场问问啊,我上次接受机的功率管坏了就去那里买也没卖,结果一个叫彭工的师傅给我一个管子代替,一样用的.你可以问问要代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