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带13*4的桨能有多大拉力?

楼主(2006-02-20):
请问三叶52带13*4的桨能有多大拉力?

网友A:
调整好的话!有 1:4 的素油 静拉力都能轻松达到3公斤以上 估计应该接近3.5公斤! 我们飞3D都是用的三叶52 且目前都一直用的素油。吊机轻松, 不过要注意要选好点的螺旋桨!我们曾经用过 台湾PRO的马刀桨,这螺旋桨是仿APC的!但是用料太软,高速时会变形影响拉力,还会出现双桨现象,震动比较大! 我后来改用的 3D专用木桨效果不错!平面宽边桨形,拉力很大,震动却很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不过2冲的油门跟随性比 4冲要差些,不过可以从 从飞行习惯和手法上弥补!

楼主:
谢谢了 我以前一直都用的pro马刀浆 我也觉得木的好比较轻

网友B:
52两冲配13*4的木桨是飞3D最好的搭配(经济性),呵呵!
我用20%颠峰油至少要到3公斤拉力,不过建议你用PRO13*4的胶桨,大车时你会感觉机器快要暴了,比木桨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