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海博星电机不转,舵机能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02-20):
刚买的海博星,不知道为什么
电机
不转,而
舵机
能转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在想不知道会不会
电池
电压不够,充了也没用,用11.1V锂电可驱动电机,
手上没有第二块电池,所以不能肯定是电池问题,问老颜定了电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货啊!
各位高手说说是不是电池问题,估计是原装电池太烂了,
补充一点,刚到手时可以跑几米的,因为急着玩,没先充电!

网友A:
先给电池充电.然后看一下枪控的3个灯有没有全部亮起.如果没有亮的话,那就是枪控没有电了.建议不要用原包装里的5号电池!

网友B:
应该是电池问题,放心好了。

楼主:
我想也是,发射电池用的是GP 1600MAH镍氢,灯也全亮
而且用11.1V锂电能用,所以只能漫长的等待老颜的电池啊!

网友C(2006-06-17):
是电机的换向器坏了
我的昨天就是这样
拆开电机
换向器磨坏了
只有换电机了

网友B:
人家的是新机啊

网友D:
看看插头有没有插好??????

网友E:
电机坏了...........

网友C:
原帖由
laoyoutiao
于 2006-6-17 09:55 发表
人家的是新机啊
我的也是新机啊
HBX的原装电机使很差的
建议买个370或者380

网友F:
看看调速器是不是坏了!
你把电机直接接在电池上看电机有没有毛病。(如果是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