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imo等无刷电机制作高手

楼主(2006-02-20):
9极定子的无刷磁钢的排例除12块磁钢的方法外,如要增加磁钢个数,采取每次递增几块的方法进行。或者说9极定子用12块以上的磁钢应该是多少块?谢谢!

网友A:
九极定子只能12块磁钢或6块磁钢,没听说过其他排列方式的

网友B:
还有其他排法的

网友C:
9极是万能的,
可以做4/6/8/10/12的磁极的电机
更多就不可能了.
整数倍组合的不算.

网友D:
请教aimo老大
请问aimo老大,我有一硬盘电机,8极定子,4极磁钢,三角形接法该如何绕线?

网友E:
哪能买到磁铁,我想要

网友F:
在交易区就有卖啊.suzo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