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个关于ka50 的问题

楼主(2006-02-20):
1。小弟的ka50是二手买的,所以没有大桨,请问ka50的桨跟lama2或者其他同轴飞机的桨通用吗?

2。这架ka50,我打左移他往又走,打右往左。打左转,机头向右;打右转,机头向左。请问是原厂设置吗?能改吗?

最后献上小弟的ka50,嫌绿色难看,喷黑了。
发射机图在9楼

网友A:
够黑!呵呵!浆应该一样!不过你的第二个问题看不明白!

网友:
平行x.又是否一樣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黑!呵呵!浆应该一样!不过你的第二个问题看不明白!

我看到他的桨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也能用?

第二个问题,具体就是,我打哪个平移舵,向左打,飞机向右平移。然后那个转向调节呢,向左打发射器,机头向右,也就是进行顺时针旋转

网友:
黑的也难看啊

网友:
我没玩过卡50,不知该遥控器上有无各通道的舵机方向转换开关,如果有的话就调一下相关通道即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拆开遥控器,将转向和副翼控制杆电位器的三根线的左右两根对调焊接即可.

网友:
呵呵。发射机上应该有转换开关的。

楼主:
上发射机图了
大家看看,哪里改?

网友:
从图上看,你这个遥控器无转换开关,那你就打开遥控器的外壳,分别用手扳动“打左移、打左转”(副翼和转向)两个控制杆,从而确定是哪两个电位器负责控制,然后分别将这两电位器的左右两根电线剪断调换接好(有接口固定较难拆),中间那根线不理它,做好绝缘装好外壳试试看,一定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把舵机的方向换下应该也可以解决的哦!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上,雷鸟做的就比好,虽然发射机的质量也一般,但是最起码舵机的反正开关是有的,其实也不会高多少成本的,加上个大家都方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