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y的机型飞行性能如何?

楼主(2006-02-20):
谢谢了

网友A:
厚一点的,可以飞慢点的机子,不过不会太慢了,一般就是中速机
很薄的克拉克,只能飞高速机子........焦点在30%左右,一般把重心放在焦点前一点点,会很易飞的

网友B:
本版有关于翼型的帖子,你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