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diy的2006充电器使用报告(已经完成,看头3帖)

楼主(2006-02-20):
由于昨天下午才拿到手所以比较晚,大家见谅
准备以贴子的方式记录试用过程。

本帖采用更新编辑的方式,过程记录在开头的几帖当中

先贴图:

首先要搞大充电电流
先声明我电子的水平很普通,电阻、电容的话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对于2极管我也认识,但是不熟悉,对于3极管或者其它东西的话,呵呵,就象是街上的美女(我认识她但是她不认识我)
还好!我胆大!!(通常胆大的男生都能泡到美女)

跳线的作用是改大电流的。通过研究,其实是把电阻并联来获得更小的阻值。
对拉。用铜线短路,阻值就是0拉!那么充电电流岂不是最大!!
好焊铜线,图如下:

不上图了!短路以后第一位电池的充电电压达到4.36v,而且调下不来,改回用跳线把,老实的测试!
要是能提供1.5a的充电电流就好了!!

插上自制的11v锂电(就是网上雪x的那种,不过是我自己淘的,其实是一批货),灯灭。
电池充满后到底灯是亮还是灭?这个要问清楚!!

问到了:充满灯亮。

11v的电池不知道如何测电流,先用3.6v的来充电。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先用3.6v来测试,同一块电池,我先用2006冲,然后用电池容量仪放电,再用2005冲再电池容量仪放电,再用手机充电器冲再电池容量仪放电。
最后作容量的比较。

600毫安左右的电池被完全放电以后开始充电:
开始的1分钟充电电流从1.05a快速降到0.8a
然后在接来的30分钟里面充电电流从0.8安缓慢降到0.34a。然后红灯就亮了,表示充电充满了,但是还有300毫安左右的充电电流。
决定冲过夜,等电流达到0为止。

顺便帖一下esky的锂电充电器的内部图。(我们这里零售80元)

好了,经过1晚的充电以后用电池容量仪测到的容量是:

下面改用2005冲

2005充满以后的容量:

今晚用手机充电器试一下:充满以后的容量:是487毫安

单一电池的测试结果:2006冲的最满,手机充电器第二,2005第三。

明天测试三窜锂电。

好,昨天用电动机的充电器冲了一个晚上,今天测试了一下电池容量:

先上充电时的情况:

上图中有2个充电灯亮了,一个充电灯还是灭的,说明这个充电器有平衡冲的作用,11v的3窜锂电中有2个电池已经冲好了,还有一个正在充电。

至于容量:

我的电池是1000毫安的,3窜2并应该是11v2000毫安
结果冲到2300毫安了,这个比其它的都好。在单个锂电的测试中已经反应出来了。但不知这是否意味着过冲。(过几天要进行反复冲、放电实验)
用2005充电器充电最后的充电容量是2100毫安
用esky充电器充电最后的充电容量是2500毫安
用11v锂电充电器充电最后的充电容量是1800毫安

测试的结果和我冲单一锂电的结果一样,2006充电容量最多,(冲的最满)

分析一下:
2006:由于是平衡冲,而且每一节电池的充电截至电压精确地调到4..2v,所以是对锂电最理想的充电。
2005:由于不是平衡冲,在冲到2100毫安的时候,总电压就到了截至电压,所以就停止充电了。
esky充电器:和2006的结果差不多,主要是平衡冲的缘故,至于还有差别,那是应为截至电压底了,调上图的小电阻就可以的了(不过估计很难调,因为那个电阻不是多圈微调电阻,轻轻移动就可以有很大变化。呵呵)
11v锂电充电器:不是平衡冲,但是充电速度极快1小时搞定!(但冲不满),具体原因不知道,(因为没拆开)

这几天用2006反复地冲放电做实验了:
充满后用10a放电,做了15个循环,电池不见发胖。再次测量电池容量,结果容量是2250毫安,降了50毫安,不知原因。

好了,电动机的充电器测试完毕,测试总结看下一帖

楼主:
拿到电动机的充电器后做了一大堆的测试,现在总结一下:

好的方面:    充电器的设想非常好,对电池的充电也是最佳的充电方式,可以把电池的潜力发挥出来。

觉得不足的地方:
1)风扇的声音太大!在深夜简直象刮北风,对比所有的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都不需要风扇散热的,只有在放电的时候才开风扇散热。
2)充电的指示灯不准,在指示灯灭了以后都还在以300毫安的电流充电,而且长达2-3小时,如果以灯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话,根本不行。灯一亮就拔插头的话,根本无法对锂电充满电。
3)充电电流有待提高,现在要冲一晚才能把11v的锂电充满,实在受不了。

最后:这只是2006的实验版,所以我并不期望过高,但是总统还是觉得不错。

作为一个新手我只能测试这些东西了,再高深的就只能留给老手组的朋友代劳了,呵呵。

建议请看下帖

楼主:
对于一个新的diy产品,除了好用以为还要看定位,定价。

对于充电器我个人认为只有中档和低档,对于高档的充电器我觉得只是商家的炒作罢。
如果定位到中档:那么就要拥有除了平衡冲以外的2005没有的功能,但是2005才卖265,而且你在开发,别人也会对2005有所动作,所以你的2006要定位和2005差不多,而且功能要更加齐全才行。最好能迅速测电池容量。但是如果超300元的话估计问津的人就不多了。

如果定位到低档;只有充电版,没有其它华丽的东西。那么你要和esky的平衡冲比,甚至要和模友的科达平衡冲比较。科达平衡效果也非常好。才45元(主要原因是有大量的s二手货,其实成本根本不只50元)

最后衷心希望下一代产品出来。

测试完毕。

网友:
那几个电阻最小并联值只能为1.25欧姆,因为电流为1A时I=U/R,U=Uref=1.25V。参考电压为1.25V。短路是绝对不行的,会烧掉LM317T的。

网友:
充满灯亮。

网友:
那两个白色插座,最好按按照你的电池平衡插头的极性固定回去,免得不小心插错方向。

网友:
这个电路的恒流好像是通过LM317的基准电压1.25/大功率电阻实现的,这样的充电器恒流原理使得电路的电能效率很低,相当一部分是从这个电阻发热消耗的。这点同我们温总理提出的创建节约型社会的思想是背道而行的,不宜推广这样 的电路!

网友:
设输入电压为16V,当电流为1A时,整个电阻耗散的功率为1.25W,整个LM317T恒流回路耗散为3.4W。效率为78.75%,对于充电器电路而言,已经效率较高了。

网友A:
除了电阻发热消耗功率,还有LM317本身发热消耗功率应该也是无用功:输入16v,假设电池是8.4v,充电电流是1A,这样,那个大功率电阻+LM317这一块电压是16-8.4=7.6v,这部分的功率都是发热消耗,只有电池上面的8.4v理论上是全部化为化学能。无用效率7.6*电流/16*电流=48%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在充电电流最小时截止电压调到了4.2伏,改变了充电电流截止电压
也会改变,只好用小电流来充电了。不过这个电路绝对不会过充!(我已经充了九次了)每个电池组得单节电压都是4.2伏一点都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阻发热消耗功率,还有LM317本身发热消耗功率应该也是无用功:输入16v,假设电池是8.4v,充电电流是1A,这样,那个大功率电阻+LM317这一块电压是16-8.4=7.6v,这部分的功率都是发热消耗,只有电池上面的8.4 ...

仅冲7.4V的可以将第一组短路,左边白色插头1、2脚,输入改为9V交流或者12V直流即可。免得开了水龙头不用,自然是浪费。不是水龙头的错误。

网友C:
其实这样的电路很有实用性的.我自己1直在用类似的东西.
因为我飞机比较大,要充10S3P,容量达到6000MAH,而且每次要充2-4组,所以我也做类似的,不过我用的电源是实验用的,30V5A.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电路只要细心调整,有标准仪器的话,比用电脑充电的还安全,关键是4.2V的调整.
可以改进的就是那个LM317换个LM2596/2576什么的,开关式的就理想了.
效率是低了点,但是可靠性非常高.
这个制作是考虑了外观的,其实个人认为有几个地方注意,
1,并联温压的那个3极管不要用塑封的,最好就直接上金属封装的,好散热,关键是线路板不会脱锡.
2,去掉那3个2极管,因为焊点多了,那么可靠性就差了,毕竟那些2极管也发热的,弄不好又开路了,开路可不得了呀,电池着火的.
如果做得好的,这个电路的东西可以直接充到5A(我就是这样的了).
另外,可以考虑安装电阻,让功率在电阻上面发生,这样还可以做成3.0V的放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样的电路很有实用性的.我自己1直在用类似的东西.
因为我飞机比较大,要充10S3P,容量达到6000MAH,而且每次要充2-4组,所以我也做类似的,不过我用的电源是实验用的,30V5A.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电路只要细心调整, ...

可以换为LM5010/25010,效率可以达到85%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象楼主一样的电池容量仪,但它测量电池容量时,读数是由0000逐一逐一地增加,很久都没有结果.请问:楼主的电池容量仪测量电池容量时要多久才有结果或正确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冲7.4V的可以将第一组短路,左边白色插头1、2脚,输入改为9V交流或者12V直流即可。免得开了水龙头不用,自然是浪费。不是水龙头的错误。

是不是把11.1v充电接头的左边1 2脚直接输入9V交流或者12V直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象楼主一样的电池容量仪,但它测量电池容量时,读数是由0000逐一逐一地增加,很久都没有结果.请问:楼主的电池容量仪测量电池容量时要多久才有结果或正确测量方法?

打到1a档,测2000豪安要2小时。
我也希望有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