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安装位置??

楼主(2006-02-20):
我看见了一条虾的图,我不明白它的螺旋桨不在中线上,而是偏向一边呢,谁能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了一条虾的图,我不明白它的螺旋桨不在中线上,而是偏向一边呢,谁能为我解答一下!!!

請留意左右滑水倉碳纖桿的長度.
由於你沒有看見船倉內佈局,所以較為難以看明白.

网友:
克服扭力

网友A:
船看似偏一面,實際是三角等邊平衡的.

网友B:
這是為了防止Propwalk(螺旋槳反扭力)的發生!
不過....
小弟不建議初入門者自行設定螺旋槳的反扭力角度!
因您不知道角度該設定多大(老實說..也沒個準)....
矇著頭亂搞可能會適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為了防止Propwalk(螺旋槳反扭力)的發生!
不過....
小弟不建議初入門者自行設定螺旋槳的反扭力角度!
因您不知道角度該設定多大(老實說..也沒個準)....
矇著頭亂搞可能會適得其反!!

同意見解!相中的蝦艇已是船主的第四版本了,還在不斷改進中,相信很快出第五版本.

网友(2012-11-03):
学习了!那是不是除了虾其他船也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第一可以反扭,我只知道第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看似偏一面,實際是三角等邊平衡的.

您仔细看下螺旋桨在那边,反扭是那边,他这个图。

网友C:
正桨,克服反扭螺旋桨应该靠左还是右?
从虾屁股向前看

我有2种解释,大家可以仔细看照片。

1。照片是反的
2。螺旋桨是反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桨,克服反扭螺旋桨应该靠左还是右?
从虾屁股向前看

螺旋槳是正槳不是反槳,從船尾看是反時針旋轉.

网友A:
從船尾看, 電機偏左.
從照片中看, 電機重量主要分佈在左面.
電蝦高加速起步起滑時, 有效減少左滑水倉因反扭問題, 出現左滑倉離水翻船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船尾看, 電機偏左.
從照片中看, 電機重量主要分佈在左面.
電蝦高加速起步起滑時, 有效減少左滑水倉因反 ...

正桨克服反扭是,桨靠右边装。马达电池靠左装

如果错了,请大家指点,只是我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