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II遥控加装音频线

楼主(2006-02-21):
新买的CUPID小机,刚飞就摔了,还是模拟器先练练吧,可是这个遥控没有模拟器接口,拜了很多帖子,知道只要找到信号输出,应该就可以加装,一个字:拆!对电路不是精通,不过知道,一般的电路特殊点都应该有标志,比如电源正负,插线接口等等.......找到一个点:TP1  看看路线--一端接IC,一端接三极管Q5,感觉有点像.

用条废耳麦的话筒连接线接上TP1和地线,连接在电脑LINE口,用WINDOWS的录音机来试,成!有波形输出,(都是从其他帖子里学的)  成功一半了.装PPJOY,加smartpropo,在FMS中测试,OK,可以了,(实际过程可没这么简单,边看帖子边试验的),其实大多数的问题,在论坛里找都是可以找到指导的,感谢各位老鸟的无私奉献
因为最近飞这个机子的好象挺多,没模拟器的话,摔的会比较多.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因为相机坏了,只能先用摄像头的,估计不会清晰,而且第一次上图,能不能上的说

需要的材料:一条耳麦的连接线,有单声道的音频线也可以,双声道的要把两个声道混合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电烙铁
           最好再加个音频插口,不用的时候可以拔下来,因为我比较懒,就拖个尾巴了,论坛上有帖子介绍这方面的改装,可以参照

网友:
能上个大图吗?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相机坏了,正在BIY(BAD IT YOUSELF)中,这个是摄相头拍的,是不清楚,弄好了再发大图上来,其实就两个点,一个是接地,就是电源负极,另外一个是信号输出,在电路板上标着TP1的一个焊点,比较小,焊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和旁边的线路短路了.正规一点的做法是买个单声道的耳机插座,把这两个点引出导线焊接在耳机插座的两个端子上,固定在外壳合适的地方就可以了,信号这样引出,应该还可以再改其他的玩法,比如串口的并口的,我还没有试过,还要请高手指教,对否?

网友:
顶,希望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我晕,为什么我的波形是杂乱的?我确定自己没焊错
smartpropo是给PCM、PPM的控用的?1003的机子是FM的啊,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为什么我的波形是杂乱的?我确定自己没焊错
smartpropo是给PCM、PPM的控用的?1003的机子是FM的啊,能用吗?

用FUTEBA PPM的就可以用

使载波频率按照调制信号改变的调制方式叫调频。已调波频率变化的大小由调制信号的大小决定,变化的周期由调制信号的频率决定。已调波的振幅保持不变。调频波的波形,就像是个被压缩得不均匀的弹簧,调频波用英文字母FM表示

使载波振幅按照调制信号改变的调制方式叫调幅。经过调幅的电波叫调幅波。它保持着高频载波的频率特性,但包络线的形状则和信号波形相似。调幅波的振幅大小,由调制信号的强度决定。调幅波用英文字母AM表示。
     使载波频率按照调制信号改变的调制方式叫调频。已调波频率变化的大小由调制信号的大小决定,变化的周期由调制信号的频率决定。已调波的振幅保持不变。调频波的波形,就像是个被压缩得不均匀的弹簧,调频波用英文字母FM表示

PCM是英文pulse-code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的意思是:脉冲编码调制,又称脉码调制。PPM是英文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脉冲位置调制,又称脉位调制,这里顺便提一句,有些航模爱好者误将PPM编码说成是FM,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信号脉冲的编码方式,后者指的是高频电路的调制方式。比例遥控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操作通过操纵发射机上的手柄,将电位器组值的变化信息送人编码电路。编码电路将其转换成一组脉冲编码信号(PPM或PCM)。这组脉冲编码信号经过高频调制电路(AM或FM)调制后,再经高放电路发送出去。

楼主: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澄清了自己的一些概念,网络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的都可以找得到

网友:
谢谢指教,我还以为是PCM>PPM>FM>AM呢?(性能上)
看来PPM和PCM是靠AM和FM这个载体的。
再请问下,我现在看录音机中波形图有了,但是打开PPJOY后发现舵跳的厉害,没法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啊?
还有问下,模拟器能达到什么效果, 能体会到电直起飞时左漂的感觉吗?我用游戏遥感是体会不到的,直上直下,晕。

楼主:
指教谈不上啊,大家交流(看来PPM和PCM是靠AM和FM这个载体的)这个理解我觉得很对,

(装PPJOY,加smartpropo,在FMS中测试,OK)这个可能有点误导人了,应该不需要装PPJOY,只要有smartpropo
就可以的,详细设置见下面的联接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5

网友:
支持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A:
奇怪了,我的FMS下只有Load16.dll和RCInt16.dll和ColDet.dll文件,没winmm.dll,不过我现在拷过去试试。
请问控要拔晶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FMS下只有Load16.dll和RCInt16.dll和ColDet.dll文件,没winmm.dll,不过我现在拷过去试试。
请问控要拔晶体吗?

FMS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要smartpropo里的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晶体最好要拔,因为现在的信号不经过发射,拔掉还能省电

有的XP下拷贝过去不能启动,报DLL错误,我换了台电脑就好了,(朋友放在我这修的)估计重装系统就能好,也懒的试,希望不是声卡不支持,不然我自己的电脑就不能玩了

网友:
继续帮忙啊。
我现在看了波形还可以,但就是在FMS中抖的太厉害,1003的通道在FMS中能看出来有1~6个,都抖的厉害,根本无法校正。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现在看了波形还可以,但就是在FMS中抖的太厉害,1003的通道在FMS中能看出来有1~6个,都抖的厉害,根本无法校正。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开始抖,把受柄最大限度转几圈就稳下来了
通道那里选择1234,1234的顺序,2,4的选择反向,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哎呀,转了好长时间了,可是调整有限,还是稳定不下来

网友(2006-06-10):
楼主强啊!

我正想改!我的是艾特4通,能不能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