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震动厉害要命

楼主(2006-02-21):
飞机怠速不算太振,略微油门1/5时震动开始厉害,推油门震动变小,起飞正常。
降落没有问题,落地后手油门开始震动厉害,关闭发动机大桨惯性自旋,震动更加厉害,整个机机开始摇晃,感觉可能要倒,很恐怖。

无双将,桨夹不紧,两边对称,normal模式油门最低攻角-2度。
为什么在中低速震动这么厉害。

楼主:
神阿,救救我吧。

网友A:
桨配过重没有?

网友B:
拆开重装,会散架的,以后震动的螺丝都会滑的,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配过重没有?

回家换一个桨,看看结果!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重装,会散架的,以后震动的螺丝都会滑的,很危险

什么都要重新装?工作量很大的。

网友C:
机体振动有以下几个因素:务必认真检查

1.大浆的动.静平衡;
      2.主轴.横轴是否弯曲;
      3.发动机与离合器安装是否同心.顺畅;
      4.还有尾轴.等等

          你的机机高速时的震动更加厉害.只不过因转速频率太高机体来不及大的摆动.不消除是很危险的:

楼主:
昨天换了做过静平衡的大桨,今天看看结果。
要是不行,就要拍录像给大家看了。

网友D:
看看浆上的罗丝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浆上的罗丝是不是小了

桨上的螺丝?

雷虎木桨,都是按照原说明书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大浆的动.静平衡;
      2.主轴.横轴是否弯曲;
      3.发动机与离合器安装是否同心.顺畅;
      4.还有尾轴.等等

          你的机机高速时的震动更加厉害.只不过因转速频率太高机体来不及大的摆动 ...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这几天一直下雨,没有机会验证。等我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1)皮带的松紧要调合适,手指压主齿盘后皮带,往里有7-9mm的量,不发动发动机时用手拨动大浆,大浆转动自如。
(2)大浆夹既不能太松也不能过紧。
(3)尾浆的松紧程度与大浆感觉一致。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回家后,把换了大桨,问题突然解决。
分析有下面几个原因:
1、原来大桨有些问题
2、大桨两边松紧不一致

过几天再把认为有问题的桨换上看看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了。
谢谢各位关注及帮忙解决问题。礼!

网友:
又學到知識了

楼主:
礼拜天,与同好同飞。
他的V2 50首飞发现和我一样的症状,狂摇,空中也摇。
下来后换下他的原装雷虎木桨,换上我的桨,问题解决!!
后来给他的桨做了动平衡(力矩平衡),轻的一边加上5MM的螺帽配重还是不够!!!
雷虎的桨问题很大,虽为大厂,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桨的动静平衡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