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固定电动机在船上,可以用合金板用AB胶粘在船上吗?强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电动机在船上,可以用合金板用AB胶粘在船上吗?强度呢?

不同品牌胶水有不同效果,还有安装技巧,固定架结构,全部都是可以影响结果的.

网友:
与船壳接触面稍微多点,没问题。但要注意电机与轴的同心度,以免过大的震荡引响强度。

再建议用云石胶(装修粘大理石的胶)+小根钎维布或者一般布条,强度高,价格便宜,很好买,装修材料的店一般都有。
粘汽油机坐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木制品,用乳胶。   凝固时间需一天以上。包你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