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X大脚都谁用12V的电呀

楼主(2006-02-21):
(无正文)

网友:
电调吃不消的吧

网友:
就算电调可以,电机也不好受啊

网友:
我今天下午试了12V的电池组,速度很快在50码以上。就是电机和电调热的烫手。

网友:
12V是肯定没问题的,电机会热些,电调不用愿配散热片, 用螺丝拧上六片散热片也会比较热的.......

网友A:
我今天下午试了12V的电池组,速度很快在50码以上。就是电机和电调热的烫手。
忘了说电池组用的是12V2AH的小型蓄电池。

网友:
今天早上去玩的时候不小心撞在一块大石头上,把海博星的安装舵机的那里车架撞成两半。没有办法玩了。只有求助于SFL了

网友:
就算电调电机都吃得消的话,终极麻烦出现,尼龙齿轮是大问题。因为模数太小,非常容易打齿。个人认为,海波星9.6V差不多是最高电压了。

网友:
我用12V没有打齿轮啊

网友:
12V时要注意安全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下午试了12V的电池组,速度很快在50码以上。就是电机和电调热的烫手。
忘了说电池组用的是12V2AH的小型蓄电池。

如果用12V的NICA或NIHM可能电调或电机就吃不消了,
你要试试不?

网友A:
小型蓄电池的内阻比楼上的所说的电池的内阻要小的多,所以NICA或NIHM电池用起来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老颜8.4伏的电池都烧一个电机了,现在正想换个猛点的电机,不谁知道有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型蓄电池的内阻比楼上的所说的电池的内阻要小的多,所以NICA或NIHM电池用起来也应该没有问题.

laolang330 XD试过12V的镍电没有?烧了不要说我哦。
12V2A内阻大啊!

网友:
楼上的,蓄电池的内阻是常见电池里最小的.我用的不是12V2A的,而是12V2000MA 的.比海博星随车配的电池电量要大.

网友(2006-05-28):
路过的新手:我的HBX正准备装1个12V,2.3AV的NI-CA小电瓶.
不知道电调和电机受不受得了.

请教,请教!!!

网友:
老狼,上照片看看?我看看你的蓄电池怎么装

网友:
我用12V

我正在适用12V,2.3VA的小蓄电池,暂时还未用不良反映,我用得比较短时间,每次跑几分钟就停一停,不然电机和电调太过热.我的电调原装的没有扇热片,蓄电池装在车架上,颠高了几公分以便扇热.所以要玩得斯文些.想换装电调和电机又没有经验,还有用12V电,接受不知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