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手机锂电池3.7v,当电压低至多少该充电?

楼主(2006-02-21):
呵呵,问个小问题,详标题。

手机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我试过了,短路输出时,自动截止,解除短路后,重新输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最低电压截止,现在偶拿手机电池改做其他用途,怕过放啊。

网友:
有最低电压截止的,具体多少可以看保护芯片资料!

楼主:
是电池里面有芯片截止?

网友A:
我一般低到开不了机就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低到开不了机就充!呵呵!

可是现在我是把手机电池拿出来另做他用,没有什么开不了机就充的说法了啊。只能自己看情况测量一下电压,判断是否该充电。怕过放啊。倒不是心疼电池,只是过放坏了后,我得拆下他们再弄别的电池上去,这样就很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池里面有芯片截止?

手机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保护板里有芯片,截至电压好象是2.4V。有保护板能保证不过充过放,安全高很多。
实际使用中低于3.4就需要充电了。你另做什么用?

你可以查保护芯片的资料,例如 seiko S8241
http://blog.21ic.com/more.asp?na ... 0&commentid=814

网友:
具体多少不太清楚。这个可以有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呵呵。看来到了2.7v左右就得充电了。很想试试让电压一直低下去,也不知道到时电池里面的保护板能否自动断电。

网友:
锂离子:2.8V
锂聚合物: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