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etticheung兄进来指导。。。

楼主(2006-02-21):
刚看了你们在HK跑H的照片,发现桨都装得很深。
不是是半浸的还是全浸的?

网友:
最好能介绍一下电机型号,多少kv的。用多小节电,桨的直径和型号,使内地想玩无刷的船友少走弯路,内地不象HK模型零件那么充足,在HK买二手车,好多都是全OP过的。

网友:
其實我也是玩船初哥,只是跟著一班船痴一起玩蝦,所以見識比前多了,亦領會很多玩船樂趣!
言歸正轉,所有蝦都是半浸漿,由於每隻蝦都是按個人喜好及經驗設置,我暫時未有資格評論好與壞,作個別報導實況還可以.
有部份蝦是跑3 cell 鋰電池,亦有部份是跑6至8 cell NI-HM 電池.
現時香港開始流行用鋰電跑船,由於電池重量輕,已經很容易跑上70KMH以上速度.

网友A:
其實每隻蝦的設置資料上年論壇已經報導過,資料亦很詳儘,你們可以找到的,至於今年他們所做的新蝦資料,我嘗試做一次採訪,然後再公佈到這論壇吧!
另請問在這論壇放相,應如何處理,我覺得無香港論壇方便,所以一直無在這論壇報導香港玩蝦實況!

网友:
我找到條 Link 啦!每隻蝦都有配置資料!

http://www.rcmodel.com.hk/leobbs ... amp;show=0&m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每隻蝦的設置資料上年論壇已經報導過,資料亦很詳儘,你們可以找到的,至於今年他們所做的新蝦資料,我嘗試做一次採訪,然後再公佈到這論壇吧!
另請問在這論壇放相,應如何處理,我覺得無香港論壇方便,所以一直無在 ...

放相并不难,你点"回复主题"或“发表主题"后你会睇到一个上图的标签,再点击“上图”就会出现上传的界面,上传完成,将连接复制过来,发表就可以拉。

以上几幅图就是发图过程。

网友B:
又学到吾少野拉:
1、无刷多数用3500kv左右的540电机。
2、桨用octura x435的居多,x440有一两条虾用。
3、电池用3300电,6-7节。

另外想问个问题,用7节电,大约可以跑几多分钟??我的百威用x637只能跑5分钟不到,不过是用2200的电。

楼主:
恩。受益非浅啊。。。。
对以后做H有很大的帮助。感谢etticheu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吾少野拉:
1、无刷多数用3500kv左右的540电机。
2、桨用octura x435的居多,x440有一两条虾用。
3、电池用3300电,6-7节。

另外想问个问题,用7节电,大约可以跑几多分钟??我的百威用x637只能跑5分钟 ...

我们玩船能达到5分钟一次便可以接受,时间太短等于极度放电,对电池较大伤害.
低转数配大一点船桨,高转数用细一点船桨,但如果要玩40000转以上的话,船体总重量是一个关口.否则还是达不到预期极速,只会损耗更大电量,更严重会烧电变和损害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吾少野拉:
1、无刷多数用3500kv左右的540电机。
2、桨用octura x435的居多,x440有一两条虾用。
3、电池用3300电,6-7节。

另外想问个问题,用7节电,大约可以跑几多分钟??我的百威用x637只能跑5分钟 ...

其实用B36无刷3300KV以上是不适宜用2200mAh电池,根本承受不了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很快,建议用3300mAh以上为佳,你应会体验到新感觉,如果时间能达7分钟以上,那表示你还有余量加大船桨提速空间.

网友:
我用的是1890kv 的电机。x637桨。用gp 3300电主要是太贵,用国内常见的工包方电又太重,所以先用左2200的ni cd电,感觉比效爆。

网友:
地方经济水平差异~

网友B:
Hk平均工资都有1-2万以上拉,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在HK卖粉,都有7-8千收入。50元一只电,跟本吾贵,国内的平均收入水平都是1-2千,50就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平均工资都有1-2万以上拉,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在HK卖粉,都有7-8千收入。50元一只电,跟本吾贵,国内的平均收入水平都是1-2千,50就好贵了。

其实这问题香港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是面倒,香港生活指数高,楼房贵,一生积蓄都是落入地产商手上,交通费高,吃一个快餐店早餐15元以上消费也是最基本啦!香港生活压力大,所以自杀的人相对比国内高.
至于电池问题是否价钱偏高了,在香港平均价是35元左右!7粒是245元.

楼主:
35元一个??是IB的还是GP的?
同样是IB3600
广州卖38元。
上海卖35元。
IB4200是差不多50元的。

网友:
是GP電池3300mAH,我上年以35元買了20粒(1.16V)

网友:
GP3300性能很好~不過你最好説明白~35一粒還是35 20粒~你嚇我一跳啊~
去年我找3300來這~本來想弄點3300的高壓版~後來沒貨~普版都沒貨~無奈弄上的兩組3800跑3E~

网友:
當然是35元一粒,35元20粒我就瘋狂掃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