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06-02-21):
电机
升级后,需要改变油门和螺距曲线吗

网友A:
有没有改动过电机齿轮?
一般曲线变化不是很大,一般飞飞可以的。

楼主:
没换齿轮,11T

楼主:
如果换了13T,是否就要改变相关曲线

网友A:
升级了430LF?如果只是悬停,NORML模式不调整曲线也是可以飞的。

楼主:
430还在路上
听说430很暴,我用400L,9X的曲线也设置好,不想动,太懒
就害怕升级后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