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哟阿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真机啊?

楼主(2006-02-21):
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认为可以了就行

网友A:
当你在模拟器里能不摔机,完美起飞,动作,降落就可以上真机了,适当的时候你还可以更改风向,风速,上升气流等来配合实际飞行中的模拟状态,当这熟练以后,真机就没有什么大的障碍.

网友B:
4面懸停,完美起飛定點降落

建議配置:FUTABA 6通道或以上發射機和接收機,手緊可以用ESKY的6通道
         TREX 450XL 連無刷套裝
         FUTABA GY401 陀螺儀(如果自己有能力就把那個大數碼伺服機裝上)
         3E 10C 11.1V 1800MAH鋰電數顆
         伺服機用ESKY也過得去

這個配置飛行手感很接近模擬飛行,才能令初學者更容易上手和體驗飛行樂趣.4通道的小電直很難飛,跟本和模擬飛行手感有太大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面懸停,完美起飛定點降落

建議配置:FUTABA 6通道或以上發射機和接收機,手緊可以用ESKY的6通道
         TREX 450XL 連無刷套裝
         FUTABA GY401 陀螺儀(如果自己有能力就把那個大數碼伺服機裝上)
   ...

受教,谢谢大大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在模拟器里能不摔机,完美起飞,动作,降落就可以上真机了,适当的时候你还可以更改风向,风速,上升气流等来配合实际飞行中的模拟状态,当这熟练以后,真机就没有什么大的障碍.

差点忘了在模拟器里面还能调风速之类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想飞就飞!

网友:
我G3里的直机都可以平稳起飞和降落,倒翻跟头、横滚、前滚翻都能做,就是有时飞机远拉,有点小,看不清楚,出现失误。
另外,还没有把风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