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打打闹闹做的差不多了,请教一下用多大的浆好?

楼主(2006-02-21):
如图的船,长约85,宽约50,重量大概在1500克左右。所有部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发动机
发动机使用27级日本toki代工车机,弯管自己弄得,谐振管还没有,轴系暂用4mm 硬轴,用多大的浆合适,想在专业模型那买几个
请有使用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outura桨的建议值。

船內機高速龍蝦艇Inboard Outrigger Hydro :
3.5 cc - 1450, 1650, 1945, X447 X447/3, X448

同埋x642 x645 x646都可以试试。

楼主:
大家能看得出弯管是什么做的吗???

网友:
还不是拿浴室里的莲蓬头管子做的?

网友A:
帅康的热水器的进水管

网友B:
对了,你的硬轴找什么东西来做的?  我找不到直又有钢性的长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康的热水器的进水管

真狠啊,不过对了,是热水器进水管,不锈钢的,很轻.没有办法啊,剩啊,只能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的硬轴找什么东西来做的?  我找不到直又有钢性的长圆柱。

不锈钢轴+热处理
还有一条5mm的备用,8块/米

网友:
硬轴两种

4-5mm的圆钢,不锈钢冷拔的;普通冷拔的,极便宜一根4米。用不着热处理,钢性足够。不要说轴就是机加工,没叫过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吗!

网友C:
1450、X445 比較適合(最好的是H5、H7)。蝦艇的后浮体裝得很高,是風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X445 比較適合(最好的是H5、H7)。蝦艇的后浮体裝得很高,是風翼嗎?

高吗?只是大概装着,高度有3段调整,角度有5段调整的,试过我会固定在比较合适的位置。

网友:
能不能给张图我呢?我正想做条无刷虾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