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个不锈钢和铜做的蒸汽机模型 用嘴都可以吹转 请大家帮忙看看怎样做锅炉

楼主(2006-02-21):
找到个不锈钢和铜做的蒸汽机模型 用嘴都可以吹转 没锅炉啊 随有图能发份给我么?

网友:
上你的蒸汽机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上清楚一点的图。

网友(2006-05-05):
看过医院蒸汽喷喉的东西吗 就按照那个做就好
啊 还有把你家的高压锅盖上钻个眼拉条管子就什么都解决了什么

网友:
看过医院蒸汽喷喉的东西吗 就按照那个做就好
啊 还有把你家的高压锅盖上钻个眼拉条管子就什么都解决了什么安全之类的问题都有了

网友:
把你那玩意多照几个细节给大家欣赏一下 别藏在那里自己看

网友:
我是那么的想看一看图.

网友:
哈哈..把嘴吹的地方接电水壶出气口,水烧开后摁住盖子让蒸汽只能引入到你的鸡也许就行了.

网友A:
用压缩空气,找个小灭火瓶罐当蓄气桶,把它装饰成锅炉形状,用红色的发光管模拟炉膛的火,用打气桶充气,气压别超过灭火器上标定的压力。

网友:
锅炉好办啊 可以用高压锅 限压阀那接个管子出来就OK了。 如果用嘴都可以吹转 那也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问题。

网友(2007-03-04):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压缩空气,找个小灭火瓶罐当蓄气桶,把它装饰成锅炉形状,用红色的发光管模拟炉膛的火,用打气桶充气,气压别超过灭火器上标定的压力。

根据我的经验肯定是气筒先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