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电直是亚拓好,还是黑鹰400好啊?

楼主(2006-02-21):
请问现在电直是亚拓好,还是黑鹰好啊?
我是个新手,想买一套来实践一下,可是不知道哪个好些。
从性能,售后服务,配件等等方面考虑。
看好像卖亚拓的多些,不过又听说黑鹰400很火。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预算和后期投入了.
米多亚拓,米少黑鹰
性能上黑鹰是比不过亚拓的,但是黑鹰的配件价格和其它同级电直比起来比较便宜

网友:
当然是买X400了,和亚拓相当的档次。

网友:
新手的话,摔机概率很大,还是买黑鹰吧,

性能虽然不如亚拓,但足以胜任新手练习飞行,配件便宜,维护成本低,摔得起!当然,如果钱多,尽管上亚拓、X400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预算和后期投入了.
米多亚拓,米少黑鹰
性能上黑鹰是比不过亚拓的,但是黑鹰的配件价格和其它同级电直比起来比较便宜

网友:
x400不错啊!现在629的价格也不错哦!好动心!

楼主:
感觉亚拓好像正规些。

黑鹰联是哪里产的都不知道。

没看到过亚拓飞,黑鹰倒是在网上有不少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亚拓好像正规些。

黑鹰联是哪里产的都不知道。

没看到过亚拓飞,黑鹰倒是在网上有不少片子。

晕倒!没见过亚脱飞?

网友:
黑鹰和450比......

网友:
两台机子我都飞过,黑鹰性能不是亚拓的对手。
但你是新手就劝你黑鹰吧,亚拓的配件会吃穷你的(有什么合适的机子我想换了,亚拓的配件太贵了)。
黑鹰悬停和航线都很好,但没有亚拓稳。

网友:
建议楼主买黑鹰吧。。配件便宜一点。。

网友:
我也使新手,劝你买黑鹰吧!有钱在买好的

网友B:
是哦,黑鹰是哪里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哦,黑鹰是哪里产的啊,

东莞什么精密电子什么公司....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回答了n次了

网友:
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哪里产的都不重要了,只要质量好,售后服务好,配件供应没有问题就好,亚托和黑鹰在全国都有很多商家在卖的,都有很好的服务。

楼主:
我还是比较想上亚拓,感觉相对来说还是资料多些,配件容易买。

不过先请高手们给我分别推荐一套黑鹰和亚拓的详细配置单吧,我对比一下。入门级的就可以了。

顺便问一下,遥控器直接上6通道的Hitech行吗?

网友:
楼主,我有一套黑鹰400 CCPM皮带版的空机,已经升级了金属十字盘和金属桨夹,我一共有2架自己玩,CCPM版玩的时间不长,刚买了套50油机,所以要出手黑鹰,如果有兴趣我可以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