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6-02-21):
各位兄弟, 刚买了个启迪的翼龙无刷套装,把电机固定好以后想试一下,结果出了问题,
请各位帮我会诊一下。
事先申明, 我第一次玩电动飞机,别笑我
我把电调接出的三根线(红、白、黑)和电机的三根线焊接完毕,并用热缩管做了绝缘。
另外两跟细的出线接了136接收器做电源。
然后再用剩下的那个接口(三个头的细线,并做好了接头)插进了接收器控制油门的通道。
最后用2000毫安11。1V的电池, 接上了电调。

然后听到一个音乐声, 是电调发出来的。
然后电调整就开始冒烟。。。。。。。。。。。 烧掉了

各个部位焊接应该没问题。

请大家指导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问题在这:“两跟细的出线接了136接收器做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这:“两跟细的出线接了136接收器做电源”!

楼主不会把选择电压的线插到136f里面了吧??怎么接的?有点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把选择电压的线插到136f里面了吧??怎么接的?有点晕。。

估计就是,只是奇怪都是公的,如何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只是奇怪都是公的,如何互插?

?????
我自己做了个母的。。。。

那接收器的电源是哪条线呢??

网友:
真是油动电动隔行如隔山,现在的小电调自身带的BEC(免电池电路)的做法是:插向接收机的那个三线头中红/黑线与舵机的红/黑线作用相反,舵机的红/黑线是向接收机取电,电调的红/黑线是向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无需其他插头,你飞油动习惯了,看到双线的头就往供电口插......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电调与接收机交配的同时,还有其他不规矩的器官插了不该插的洞,最后自己爽过头暴毙当场,现在就担心那个受精的接收会不会孕藏祸根?

楼主:
呵呵   终于明白了  多谢多谢!
损失了一个电调,电机还不知道有没有坏, 装电机真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终于明白了  多谢多谢!
损失了一个电调,电机还不知道有没有坏, 装电机真的很麻烦

怎么会麻烦?是太简单了不习惯吧。
电机很可能没事,接收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另外两跟细的出线接了136接收器做电源"
这两根细的是跳线,不要理会,默认是短路的(上面有跳线)。

网友:
呵呵。碰到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网友:
音乐声是电机发出来的,不是电调发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电调与接收机交配的同时,还有其他不规矩的器官插了不该插的洞,最后自己爽过头暴毙当场,现在就担心那个受精的接收会不会孕藏祸根?

网友:
"然后再用剩下的那个接口(三个头的细线,并做好了接头)插进了接收器控制油门的通道"
这个几已经是电源了,不需要其他电源了,那2根线是跳线。控制保护电压的。

网友:
只要信号线(3线的细线)接到接收机的3通道上,就有电源了。
2根的细线是电源选择,3锂时,去掉跳线,2锂时,保持跳线连接。
三根粗线不能焊死在电机上,如果转向反了,要对调任何两根线。

网友:
自己做了个母的?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热情帮助!

我刚刚把飞机全部组装好,, 做的还算工整
试车的时候感觉动力很足,全油门应该推重比大于1了
就是重心调整的不是很好, 是在机翼前端的40%处
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第一次玩电动飞机”,那之前有飞油机的经验还是?
有经验的的40%能飞,没把握就保守点,在机头加配重把重心控制在机翼连接塑料片处或之前。

楼主:
想在机头上做个防撞垫, 机头是塑料的, 估计用AB胶效果不会好, 502又怕不牢,不知道用什么胶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电调与接收机交配的同时,还有其他不规矩的器官插了不该插的洞,最后自己爽过头暴毙当场,现在就担心那个受精的接收会不会孕藏祸根?

:em15:
:em15:
:em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机头上做个防撞垫, 机头是塑料的, 估计用AB胶效果不会好, 502又怕不牢,不知道用什么胶好?

ABS塑料用AB胶好象是粘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15:
:em15:
:em15:

:em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问题都能说成这样,哈哈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