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请进哈!

楼主(2006-02-21):
请问固定翼要安
陀螺仪
的话最好安哪种啊?
我没有多少米,所以便宜够用就行!另外我不知道怎么安装?
谢谢啦^_^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研究。大概可以向电动机请教吧!

楼主:
不回答我,吗?

网友A:
别人又不是总是在,等等罗

网友B:
固定翼好像有一个futaba pa-2可以用

楼主:
我想买FMA Direct Co-Pilot CPD4红外线自动平衡仪,请问"此配置只能用于PPM接收机,要用于PCM接收机必须另购605SB(Servo Buffer)"
这句话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