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和X400

楼主(2006-02-21):
请问各位模友.36号机飞航线一般多大A电流.11V1800能飞多少分钟

网友A:
水喝够了,准备灌了........呵呵!
水喝够了,准备灌了........呵呵!

网友B:
X400一般配置下,配ELE EH20-2600KV 电机的悬停电流在7-8A左右,视重量与高速有所不同
大概15分钟左右

网友C:
36#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