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陀螺仪

楼主(2006-02-21):
亚拓陀螺仪锁尾后舵机会慢慢的偏向一边请问这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如何调整?

网友:
亚拓的陀螺仪就是这样的,可以用微调来解决

网友:
慢推油门,他能锁住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陀螺仪锁尾后舵机会慢慢的偏向一边请问这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如何调整?

中立点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换陀螺吧。
电池满电和没电时中立点会变,换块不同类型的电池更不用提了。
什么性能和401一样,吹吧。   害了不少人重复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换陀螺吧。
电池满电和没电时中立点会变,换块不同类型的电池更不用提了。
什么性能和401一样,吹吧。   害了不少人重复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换陀螺吧。
电池满电和没电时中立点会变,换块不同类型的电池更不用提了。
什么性能和401一样,吹吧。   害了不少人重复投资。

受教

网友:
不过记得每次通电后微调到尾舵不偏移,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