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电子设备DIY详尽攻略

楼主(2006-02-21):
给大家详细介绍电直上的电源、电调、电量监控、锂电池充电器的电路,喜欢的话就顶吧!

    由于舵机、电调、陀螺仪都需要5V的电源电压,所以我们要对9—12V的电池电压进行DCDC转换。而对于电直来说,电源部分考虑的第一要素就是转换效率,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电直的滞空时间。采用DCDC开关电源,芯片选用MAX724,输出最高可到5A,电源转换效率高于80%。远远超过传统的7805方案。电路参考MAX724的PDF文件,电路图如下:

    我是用3节锂电池串连做为电源12V,所以220uF电容用耐压16V的,MBR745用MBR340代。输出的配置电阻精度要求比较高,请大家注意。电源输入端可串入个开关,输出端可接LED做电源指示灯(串1K的限流电阻)。

    装个电量监控使自己安心,以免飞的老高突然没电了……^_^
    参考了一下论坛上的图纸,做了一些改进。自己感觉比较爽!
    首先给大家看一张3.6V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图:

    在常温和高温下电池的放电曲线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30℃时电池容量大约为常温的60%,-40℃就不用谈了。大家也不会在很冷的天出去玩电直,所以我们只要关心常温的电池放电特性就行了。从图中可看出3.7V时电量就用了一半,3.5V时就要赶快降落充电了^_^……
    我手上没有4运放,又比较懒…………就用2个LED指示电量,呵呵!VⅠ=3.7×3=11.1V;VⅡ=3.5×3=10.5V。图纸如下:

    REF195是5V的基准电压(在5.10 V ≤VS ≤15 V内,输出均为5V,但不能带负载),电池的电压变化不会影响测试精准。运放的5V电源用上面的DCDC输出即可。R5对电池电压进行分压,以适应多种电池电压。当V点电压高于V1点电压时,D1亮;当V点电压高于V2点电压时,D2亮。以我做的一块为例:V点电压为电池电压的1/3,V1设定为3.7V,V2设定为3.5V。当电池电压高于11.1V时,二个LED都亮;电池电压高于10.5V而小于11.1V时,只有一个LED亮;如果电池电压小于10.5V时,就没有亮的LED了。
    V1和V2的计算公式:V1=5*R2/(R1+R2);V2=5*R4/(R3+R4)。

    有了锂电池当然需要充电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的锂离子电池充电保护电路。不过首先来了解锂离子电池的特点。

    锂离子电池与其他电池相比,主要有以下优点:

    1.电压高
    所标志的开路电压通常为3.6V,而镍氢和镍镉电池的开路电压为1.2V。
    2.容量大
    能量高、储存能量密度大,是锂电池的核心价值所在,以同样输出功率而言,锂离子电池的重量不但比镍氢电池轻一半,体积也小20%。
    3.放电率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速度较快,仅需要1~2小时(h)的时间就可充电,达到最佳状态;同时,锂离子电池的漏电量极少,即使随意放置1~2周后再拿出来用时,一样能发挥电力、照常工作;锂离子电池的自放电率低<8%/月,远低于镍镉电池的30%和镍氢电池的40%。
    4.锂离子电池没有"记忆效应",所以锂离子电池可以在未完全放电的条件下充电而不会降低其容量。但是如果锂离子电池已充足电还要继续充电(过充电),则会损坏电池,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可充电电池。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特性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池的电压和充电电流都会随充电时间而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如图所示:

    锂离子电池充电需要控制它的充电电压,限制充电电流和精确检测电池电压。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特性与镉镍、镍氢的充电特性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可以在它的放电周期内任一点充电,并且可以非常有效的保持它的电荷,保持时间比镍氢电池长两倍以上,重量轻,其重量只有同容量镉镍电池的1/2,比质量密度是镉镍电池的4倍。锂离子电池开始充电时,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池电压达到4.2V左右时,电池电压基本不变,充电电流继续下降,判断锂离子电池充电是否结束的方法是利用检测它的充电电流,当它的充电电流下降至某一定值时结束充电。例如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电流降到40mA(典型值为起始充电电流的5%左右)时结束充电,也可以在检测到锂离子电池达到4.2V时启动定时器,在一定的时延后结束充电。这时充电电路应有一个精度较高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以防止锂离子电池过充电。需要指出的是;锂离子电池不需要涓流充电。

    我选用了美国TI公司生产的先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BQ24202,利用BQ2420X系列芯片及简单外围电路可设计出低成本的锂电池充电器。BQ24202可以动态补偿锂电池组的内阻以减少充电时间,内部集成的恒压恒流器充电状态由LED指示灯识别,具有自动重新充电、最小电流终止充电、低功耗睡眠等特性。BQ204202的其充电曲线如图所示,BQ24202的充电分为三个阶段:预充状态、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阶段。

    预充阶段在安装好电池并加上电源后,BQ24202首先检查工作电压VCC,当工作电压过低时充电器进入睡眠模式,若工作电压正常,则检查电池电压VBAT,当电池电压VBAT低于低压门限V(min)时,BQ24202以恒流IREG10%的电流IPRE对电池预充电。在完成对电池预充或电池电压VBAT低于恒压VREG时,BQ24202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此时由外部的感测电阻RSNS上的压降监控充电电流。当充电电压达到恒压VREG时进入恒压充电状态。在整个工作温度和工作电压范围内,恒压精度高于±1%,BQ24202通过VBAT和VSS引脚监测电池组电压,当充电电流达到终止门限I(TERM)时停止充电,当电池电压低于重新充电门限电压V(RCH)时自动开始重新充电。BQ24202通过三态引脚STAT报告当前的充电状态:充电状态高电平、充电完成低电平、睡眠状态高阻态。当将STAT引脚与单LED或双LED反接方式连接时,可实现充电状态的LED指示。

    具体电路图如下:

    外围电路相当简单,做起来很容易。由于我是三个锂电池串连起来用的,我就用了三个这样的电路对电池平衡充电^_^

     下面介绍大家都关心的电调电路。我用的是有刷电机,呵呵无刷电调我就不谈了^_^ ……有刷电调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用单片机控制的,优点是外围电路简单,焊接方便,但需要程序还要有编程器写进去,论坛上有很多人只给电路图而不给程序,鄙视他们!!!另外一类是脉冲展宽方式,用运放等元件就可以制作了,效果也相当的好。
    这是我制作的电路图纸:

    实物图,我把DCDC电源和二个电调做在一块板子上了:

    陀螺仪的压电振动传感芯片我手上还没有,所以抱歉这个电路以后再讲。如果谁手上有多的压电振动陀螺传感芯片,请与我联系QQ:543762900,我可以奉送多余的上述图纸所用的各种芯片。

网友A:
BQ24202 哪儿可以买到?
另外,高倍率的电池,有些要求是4.15截止电压的,怎么搞?

网友:
增压泵的MCC空开

网友:
实在是太好了。谢谢。

网友:
比较专业!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202 哪儿可以买到?
另外,高倍率的电池,有些要求是4.15截止电压的,怎么搞?

BQ24202我也不知道那儿买,不过手上到是有很多。^_^
BQ2420X系列里应该有4.15V截止电压的。

网友:
BQ24202,太需要这个了,大家都找找,一起买点。

网友:
高手不少啊,不错的说

网友:
不要沉下去,赶快顶!要不请斑竹移到前面的遥控器版。

网友:
我先接帮楼主,来点舵机测试器,单片机的。

我先接帮楼主,来点舵机测试器,单片机的。

下面是单片机的烧写文件,鉴于这里不好上传,就在这里贴出来,有想DIY的可以直接拷贝到写字板里,另存为*hex就可以烧写啦。最后面的是*inc文件,有些编程器和软件要用到。

另外:这个舵机测试器还可以测试接收机输出的舵机信号,有个插头的。

:020000020000FC
:10000000B1C209C009C009C02BC02BC044C09EC0EA
:100010009EC09EC09EC0189518951FB60F931F9343
:100020000EB510E401270EBD06FD03C044B455B45F
:1000300013C064B475B464187508EF93FF93E6E0D9
:10004000F0E019D1FF91EF913EF06A600AE0E02EF6
:10005000333011F4262C372C1F910F911FBE1895A9
:1000600018951FB60F93903029F0913051F09230CF
:1000700071F00EC0939500270BBD0ABD00EC0FBDBB
:1000800007C093953BBC2ABC00E80FBD01C099276F
:100090000F911FBE18951FB60F9309ED02BF882060
:1000A00011F08A9404C0992011F08A949A948A9548
:1000B00021F48AE005D017D041D00F911FBE1895CA
:1000C00000B300950F700A1521F0A02E75E06E7F29
:1000D00009C07A9539F4502F60FD03C074E6616061
:1000E00001C079E10895373041F5CF93DF93626025
:1000F00062FD11C0C0916600D09167002C0E3D1EBC
:10010000C0916400D0916500C215D305A0F42C2ED7
:100110003D2E646010C0C0916600D09167002C1A1B
:100120003D0AC0916200D09163002C163D0618F480
:100130002C2E3D2E6B7FDF91CF910895EA9429F408
:10014000662477246A600AE0E02E089518951895D1
:10015000189518950F9300000000000000000000A3
:10016000000000000A95B9F70F9108951196F894D0
:100170008A2E9B2E78949920F1F78820E1F7089534
:10018000007FC29A18B31F70102B18BBC298089535
:100190001F930F93F5DF01E0DDDF0F910F930295C1
:1001A000EFDF08E2D7DF0F911F910895C098C19843
:1001B000EFCFC09AC198ECCF0F931F93AFE0BB274E
:1001C000D5DF00E3DDDFA5E0BB27D0DF00E3D8DF2C
:1001D00004E6C0DF00E3D4DF08E2BCDF00E2D0DFEA
:1001E00008E2B8DF08E2E2DF06E0E0DF0CE0DEDF95
:1001F00001E0DCDFA2E0BB27B9DF00E8D7DF1F9119
:100200000F9108950027AC17BD0720F00395AC1B94
:10021000BD0BF9CF08950F93C0E1D7E2F3DF006380
:10022000C8DF0EE2C6DFC8EED3E0ECDF0063C1DF5B
:10023000C4E6D0E0E7DF0063BCDFCAE0D0E0E2DF85
:100240000063B7DF0A2F0063B4DF0DE6B2DF03E718
:10025000B0DF0F91089518E0EEBBE09AE3950DB37F
:10026000A8DF1A95C9F7089500ECA0DFF894A191D2
:10027000B0817894D0CFAF93BF93CF93DF93E894BE
:10028000A191B191C0EFD5E5CA17DB0720F4AC2FDF
:10029000BD2F689408C0C0E4DFE1AC17BD0718F4B7
:1002A000AC2FBD2F6894B293A293DF91CF91BF91F1
:1002B000AF910895E0E0CFDFE2E0F0E0D5CFE8E0F5
:1002C000CADFE6E0F0E0D0CFE0E1C5DFE0E6F0E055
:1002D000CBCFE8E1C0DFE2E0F0E0C6CFE0E2BBDF99
:1002E000E2E6F0E0C1CFE8E2B6DFE4E6F0E0BCCF62
:1002F000E0E3B1DFE6E6F0E0B7CFE8E3ACDFE2E071
:10030000F0E0B2CF0F920F930CE050DF00E84EDF29
:10031000E5EAF1E00027E30FF01F0995EAE5F3E0D5
:100320000027E40FF01FC895002D40DF442341F45F
:10033000E0E6F3E00027E30FF01FC895002D01C0B1
:100340000DE034DF0F910F900895B4CFB8CFBCCF3C
:10035000C0CFC4CFC8CFCCCFD0CF87C0C2C3C4C555
:100360000E0C0C0C0E0E0E0C0F92E6E8F3E0042EB1
:10037000000CE00D0024F01DC895B02C3196C895F6
:10038000C02C0F90089500001027E80364000A00B5
:100390000100442311F04A95E7DF0895453010F439
:1003A0004395E2DF08950895332319F03A954427E1
:1003B000DBDF0895373018F433954427D5DF0895EF
:1003C000442309F01DC0F0CF442309F020C0F2CF30
:1003D000A191B191AB0DBC1D10F4AFEFBFEFF8943C
:1003E000B293A29378940895A191B191AB19BC09ED
:1003F00010F4AA27BB27F894B293A2937894089597
:10040000E2E0F0E0E5DFF89436DF78940895E2E08A
:10041000F0E0EADFF8942FDF78940895E2E6F0E068
:10042000D7DF29DFE4E6F0E0C191D191CA17DB07FD
:1004300010F4B293A2930895E2E6F0E0D5DF1BDF5B
:100440000895E4E6F0E0C4DF16DF0895E4E6F0E0A6
:10045000CBDF11DFE2E6F0E0C191D191AC17BD072F
:1004600010F4B293A2930895E6E6F0E0B1DF0895A8
:10047000E6E6F0E0B9DF0895442309F0CFCF94CF4A
:10048000442309F0D9CF96CF442309F0DACF8CCF9B
:10049000442309F0DBCF8ECF442309F0E5CF84CF8E
:1004A000442309F0E5CF86CF8BCF7ECF7DCF7CCFA5
:1004B000E3CFEACFF1CF78CF87CF7CCF7BCF7ACF96
:1004C000DFCFE6CFEDCF6FCF64CF6DCF6CCF6BCFEB
:1004D00060CF5FCF5ECF67CF61CF65CF64CF63CF93
:1004E0005DCF5CCF5BCF5FCF0F930027E30FF01F93
:1004F00009950F910895F894A62DB72D78940F9231
:100500000F931F932F93E8E6F0E001911191219151
:10051000EBE6F0E00D2C000CE00D0024F01DC19185
:10052000D1910C1B1D0B20090A0F1B1F201DB2931C
:10053000A293E8E6F0E0019311932193A5E02695BC
:1005400017950795AA95D9F7E0E6F0E00193119386
:10055000D39400E2D01608F0DD242F911F910F9163
:100560000F900895E0E6FF2700270193E03EE9F7AA
:100570000FED0DBF99278AE055276627DD240AE095
:10058000E02E00E6202E0BE3302E00E10093620007
:1005900007E20093630000E2009364000EE400931E
:1005A00065000AE00093660000E0009367004427BE
:1005B000DBDE30E0002708BB01BB0FEF07BB02BB4F
:1005C00004E003BF09ED02BF00E80FBD01EC0EBD62
:1005D0000AE809BF7894F0DD00E8E8DDE0E43BDEFE
:1005E00000ECE4DDE8E437DEA0EDB7E0BFDD00E8D5
:1005F000DDDDE0E530DE00ECD9DDE8E52CDEA0ED68
:10060000B7E0B4DD7FDE00C063FF02C0677F73DF49
:1006100061FF02C06D7F76DE052F00FF03C0E4E5B9
:10062000F2E062DF01FF03C0ECE5F2E05DDF03FF13
:1006300003C0E4E6F2E058DF02FF03C0ECE6F2E0BC
:0C06400053DF5027002309F05DDEDECF01
:00000001FF

90s1323的inc文件:2313def.inc;
;***************************************************************************
;* A P P L I C A T I O N   N O T E   F O R   T H E   A V R   F A M I L Y
;*
;* Number                :AVR000
;* File Name                :"2313def.inc"
;* Title                :Register/Bit Definitions for the AT90S2313
;* Date                         :97.12.11
;* Version                :1.20
;* Support telephone        :+47 72 88 87 20 (ATMEL Norway)
;* Support fax                :+47 72 88 87 18 (ATMEL Norway)
;* Support E-Mail        :avr@atmel.com
;* Target MCU                :AT90S2313
;*
;* DESCRIPTION
;* When including this file in the assembly program file, all I/O register
;* names and I/O register bit names appearing in the data book can be used.
;*
;* The Register nam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ir hexadecimal addresses.
;*
;* The Register Bit nam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ir bit number (0-7).
;*
;* Please observe the difference in using the bit names with instructions
;* such as "sbr"/"cbr" (set/clear bit in register) and "sbrs"/"sbrc"
;* (skip if bit in register set/cleared).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 this:
;*
;* in        r16,PORTB                ;read PORTB latch
;* sbr        r16,(1<<PB6)+(1<<PB5)        ;set PB6 and PB5 (use masks, not bit#)
;* out  PORTB,r16                ;output to PORTB
;*
;* in        r16,TIFR                ;read the Timer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sbrc        r16,TOV0                ;test the overflow flag (use bit#)
;* rjmp        TOV0_is_set                ;jump if set
;* ...                                ;otherwise do something else
;***************************************************************************

;***** Specify Device
.device AT90S2313

;***** I/O Register Definitions
.equ        SREG        =$3f
.equ        SPL        =$3d
.equ        GIMSK        =$3b
.equ        GIFR        =$3a
.equ        TIMSK        =$39
.equ        TIFR        =$38
.equ        MCUCR        =$35
.equ        MCUSR        =$34
.equ        TCCR0        =$33
.equ        TCNT0        =$32
.equ        TCCR1A        =$2f
.equ        TCCR1B        =$2e
.equ        TCNT1H        =$2d
.equ        TCNT1L        =$2c
.equ        OCR1AH        =$2b
.equ        OCR1AL        =$2a
.equ        ICR1H        =$25
.equ        ICR1L        =$24
.equ        WDTCR        =$21
.equ        EEAR        =$1e
.equ        EEARL        =$1e
.equ        EEDR        =$1d
.equ        EECR        =$1c
.equ        PORTB        =$18
.equ        DDRB        =$17
.equ        PINB        =$16
.equ        PORTD        =$12
.equ        DDRD        =$11
.equ        PIND        =$10
.equ        UDR        =$0c
.equ        USR        =$0b
.equ        UCR        =$0a
.equ        UBRR        =$09
.equ        ACSR        =$08

;***** Bit Definitions
.equ        SP7        =7
.equ        SP6        =6
.equ        SP5        =5
.equ        SP4        =4
.equ        SP3        =3
.equ        SP2        =2
.equ        SP1        =1
.equ        SP0        =0

.equ        INT1        =7
.equ        INT0        =6

.equ        INTF1        =7
.equ        INTF0        =6

.equ        TOIE1        =7
.equ        OCIE1A        =6
.equ        TICIE1        =3
.equ        TOIE0        =1

.equ        TOV1        =7
.equ        OCF1A        =6
.equ        ICF1        =3
.equ        TOV0        =1

.equ        SE        =5
.equ        SM        =4
.equ        ISC11        =3
.equ        ISC10        =2
.equ        ISC01        =1
.equ        ISC00        =0

.equ        EXTRF        =1
.equ        PORF        =0

.equ        CS02        =2
.equ        CS01        =1
.equ        CS00        =0

.equ        COM1A1        =7
.equ        COM1A0        =6
.equ        PWM11        =1
.equ        PWM10        =0

.equ        ICNC1        =7
.equ        ICES1        =6
.equ        CTC1        =3
.equ        CS12        =2
.equ        CS11        =1
.equ        CS10        =0

.equ        WDTOE        =4
.equ        WDE        =3
.equ        WDP2        =2
.equ        WDP1        =1
.equ        WDP0        =0

.equ        EEMWE        =2
.equ        EEWE        =1
.equ        EERE        =0

.equ        PB7        =7
.equ        PB6        =6
.equ        PB5        =5
.equ        PB4        =4
.equ        PB3        =3
.equ        PB2        =2
.equ        PB1        =1
.equ        PB0        =0

.equ        DDB7        =7
.equ        DDB6        =6
.equ        DDB5        =5
.equ        DDB4        =4
.equ        DDB3        =3
.equ        DDB2        =2
.equ        DDB1        =1
.equ        DDB0        =0

.equ        PINB7        =7
.equ        PINB6        =6
.equ        PINB5        =5
.equ        PINB4        =4
.equ        PINB3        =3
.equ        PINB2        =2
.equ        PINB1        =1
.equ        PINB0        =0

.equ        PD6        =6
.equ        PD5        =5
.equ        PD4        =4
.equ        PD3        =3
.equ        PD2        =2
.equ        PD1        =1
.equ        PD0        =0

.equ        DDD6        =6
.equ        DDD5        =5
.equ        DDD4        =4
.equ        DDD3        =3
.equ        DDD2        =2
.equ        DDD1        =1
.equ        DDD0        =0

.equ        PIND6        =6
.equ        PIND5        =5
.equ        PIND4        =4
.equ        PIND3        =3
.equ        PIND2        =2
.equ        PIND1        =1
.equ        PIND0        =0

.equ        RXC        =7
.equ        TXC        =6
.equ        UDRE        =5
.equ        FE        =4
.equ        OR        =3

.equ        RXCIE        =7
.equ        TXCIE        =6
.equ        UDRIE        =5
.equ        RXEN        =4
.equ        TXEN        =3
.equ        CHR9        =2
.equ        RXB8        =1
.equ        TXB8        =0

.equ        ACD        =7
.equ        ACO        =5
.equ        ACI        =4
.equ        ACIE        =3
.equ        ACIC        =2
.equ        ACIS1        =1
.equ        ACIS0        =0

.def        XL        =r26
.def        XH        =r27
.def        YL        =r28
.def        YH        =r29
.def        ZL        =r30
.def        ZH        =r31

.equ    RAMSTART=$60    ;First On-Chip SRAM Location
.equ    RAMEND  =$df    ;Last On-Chip SRAM Location

.equ        INT0addr=$001        ;External Interrupt0 Vector Address
.equ        INT1addr=$002        ;External Interrupt1 Vector Address
.equ        ICP1addr=$003        ;Input Capture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C1addr =$004        ;Output Compare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VF1addr=$005        ;Overflow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VF0addr=$006        ;Overflow0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RXCaddr=$007        ;UART Receive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DREaddr=$008        ;UAR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TXCaddr=$009        ;UART Transmit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ACIaddr =$00a        ;Analog Comparator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现在的AT90s2313已经停产比较难买,买得到大多是拆机件;可以用TINY2313替代,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烧写时熔丝位的选择,可以直接把AT90S1323的程序烧写到TINY2313中使用;在此也感谢www.ouravr.com的阿莫和众多玩家!

网友:
刚才没有上到图片不好意思

接着来单片机的,此套文件来自www.ejberg.dk,先感谢这家的斑竹.

网友:
虽然偶看不懂,但是偶知道楼主费心了,顶!!!!!!!!!

楼主:
感谢狐狸了^_^
如果下个星期有空,我就做一个。完后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