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舵机脱离遥控设备测试器原理图!

楼主(2006-02-22):
(无正文)

网友:
顶一下,用力地顶一下!!
对了,忘了问问LZ,你搞定它了吗?能不能上个图来看看。我是电子盲,呵呵呵。

网友:
测试过脉冲宽度吗?变化范围太大了对舵机可是灾难哟。既然能编写程序,用单片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
我做过的,用的是这个图。
我没用可变电阻,用了3个不同阻值的固定电阻,轮流接上去。很容易做的。
不用编程,焊上去就好了,一个小时搞定。

网友:
今天没什么事就照上图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

网友:
接下来准备把这个电路接到2通道开关式遥控器的接收板上,这样开关式飞机也能用标准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电路板卖: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165

不知行否

网友:
我的舵机坏了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