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舵机,烦啊

楼主(2006-02-22):
问一下,用亚拓的锁尾
陀螺仪
也能烧
舵机
吗?我的已经烧了两个GWS舵机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尾舵机要求高,模拟的比较可靠的是3107、3108、HS56、HS50,其他基本上很容易烧!

网友B:
我也烧了一个。

网友C:
要快速舵机的哦。

网友D:
非也,必须令尾控制杆运动顺畅,能做到不连舵片可以随重力运动就那样就不容易坏舵机了。另外要提醒的是搬动飞机前请关闭锁尾模式(手摆动机身,舵机不动作就是不锁尾,否则仍是锁尾模式),以防撞墙损坏舵机。

网友E:
你看一下,尾舵机是不是撞墙.

网友F:
我早就发现gws的舵机容易坏,现象就是外壳发烫,后来发现是电机烧了,我手里有9个这样坏掉的gws各种型号舵机,现在都不用gws的了!

网友G:
gws的口碑不一,而且接触过的,好像抱怨多一些。

网友H:
有同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