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套四通的遥控器........

楼主(2006-02-22):
沧浪158元的,艾特的,还有振华2000这几款那个性价比高一点.适合我们工薪阶层消费水平的,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三套肯定选沧狼!

楼主:
沧浪的地面遥控距离才200米,不知够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沧浪的地面遥控距离才200米,不知够用吗!

空中距离一般为地面的2倍或以上,一般是够了的,这些一次变频的PPM小接收和PCM制式的贵价货不同,它们出有效距离前的很长一段已经开始不稳定,从而提醒使用者不飞过头,而如果是非常稳定的设备则会让飞机非常稳定的飞出控制范围.

楼主:
谢谢!先买一台试试。

网友A:
我有两套4VF你要吗?

1、4VF+GWS6通接收机=300元
2、4VF+136接收机=4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沧浪158元的,艾特的,还有振华2000这几款那个性价比高一点.适合我们工薪阶层消费水平的,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http://www.wolf-model.comhttp://www.wolf-model.com

网友:
价格不是关键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加一百来块钱买了 终结者 的“1、4VF+GWS6通接收机=300元”这套设备吧。

网友:
我认为设备可靠的前提下,只有两个根端的选择:高档的如FF9,要么沧狼(便宜)

楼主:
让我再考虑考虑,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一套GWS代工的先毫4通道发射机(电路板上有GWS标致),配GWS 4克4通道微型接收机,一对40M晶体,200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VF+GWS6通接收机=300元
2、4VF+136接收机=400元

卖给我吧,我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VF+GWS6通接收机=300元
2、4VF+136接收机=400元

适合我想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