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E-500怎么切换锁头模式和非锁头模式

楼主(2006-02-22):
请教RCE-500怎么切换锁头模式和非锁头模式,遥控器上的ch5只是用来切换感度大小的,请问怎么切换锁头和非锁头呢,急啊  401是陀螺本体上有个开关切换,这个怎么切换呢

网友:
通道值 50%-100% 表示锁尾模式的感度0-100
通道值 50%-0% 表示非锁尾模式的感度0-100

楼主:
谢了,楼上的这么说我要调到60%的话那就是锁尾的20%,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楼上的这么说我要调到60%的话那就是锁尾的20%,对不对

是的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一个9X的设置例子吗?我帮一位朋友调那个RCE-500,就是调不好.

谢你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一个9X的设置例子吗?我帮一位朋友调那个RCE-500,就是调不好.

谢你先啦.

我没用过9x啊

网友:
是否锁尾可以用摆动机身看尾舵机是否动作来判断,所以设定应该非常容易的。一般是第5动,有一值去零或负100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ch5打到UP是摆动机身尾舵机动作,打到DOWN摆动机身尾舵机几乎不动,我不接第5通道摆动机身尾舵机也是几乎不动,控上打尾舵也是UP是动作明显,DOWN是打舵尾舵几乎不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ch5打到UP是摆动机身尾舵机动作,打到DOWN摆动机身尾舵机几乎不动,我不接第5通道摆动机身尾舵机也是几乎不动,控上打尾舵也是UP是动作明显,DOWN是打舵尾舵几乎不动,正常吗

不正常,不管锁不锁,控动了,舵机都是要动的。

楼主:
动是动,就是哦幅度非常的小。是不是陀螺是坏的啊

网友:
我的亚拓rce500锁不锁打舵都是一样的。

网友A:
QUOTE: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一个9X的设置例子吗?我帮一位朋友调那个RCE-500,就是调不好.

谢你先啦.

我没用过9x啊

无关系的,

楼主:
本人用的FF6,搞不定,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OTE: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一个9X的设置例子吗?我帮一位朋友调那个RCE-500,就是调不好.

谢你先啦.

我没用过9x啊

无关系的,

JR9X下RCE500的简要调整!
控各微调回中,先把感度设定在50以下(非锁尾模式)。给jj通电等陀螺仪中立后马上拔掉电源,调整尾舵机的位置让尾桨有大约5度的正螺距。把控的感度调到大约70左右(锁尾模式)后给jj通电让陀螺仪自检中立后再调整控的SUB TRIM项中的RUN项直到尾桨不会左右慢慢偏移为止(或把他调整到漂移得非常缓慢)OK。感度调整略……。尾舵行程调整略……。

楼主:
不行,我的RCE500没反映,估计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的RCE500没反映,估计是坏的

可以拿去台湾修修看的。

网友:
不锁尾时打舵舵会回位.锁尾时不会回到打舵前的位置

网友:
ff6的说明我没有看过,不过如果有GYRO SENSE的话,首先要让GYRO工作在GY模式,就是锁头模式。。ff9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一个9X的设置例子吗?我帮一位朋友调那个RCE-500,就是调不好.

谢你先啦.

9X的感度线插第7动!!!

RCE500每换一块电要重新调整尾舵中点才能锁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