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

楼主(2006-02-22):
问一下大家3550KV的马达可以用25A的电调吗?

网友A:
可以,如果是430LF的话

网友B:
可能35A电调会稳妥一点,430L马达如果Pitch调节不当,容易超过25A电流

网友C:
楼上的,自己能调节pitch吗?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如果pitch调解不当(保持高螺距,大功角),电流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