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6-02-22):
我想买套
电动直升机
T-REX450XL(CDE) 3D电直(CCPM斜盘,散件,含无刷
电机
/电调)
+
Hitec六通道
遥控器
(72MHz/电动直升机版)<促销价>
不知道还需要那些配件。总共需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小兄弟,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人回答你,网上都有,自己查。

网友B:
最少应该还需要陀螺仪、舵机

网友C:
四个舵机,牛比点就上3108,陀螺仪,动力电池,锂电。

网友D:
+尾舵+陀螺+电池3块+冲电器===飞之前狂练电脑模拟器G2(100小时往上)

网友:
谢谢了,自己要是能查清楚,就不用请教了。
陀螺仪、 舵机
陀螺仪用哪个型号。
舵机遥控器带的不行吗?

网友E:
陀螺+尾舵:401+hs56
如果遥控自带的是hs55,可以用的。
用在ccpm上,多准备几个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