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22):
1.BL400SF飞亚拓用多少齿,我用13齿感觉无力。
2.BL430L又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亚托网站上看,有指导建议。
http://www.align.com.tw/shop/ind ... _25&language=tw

网友B:
400SF建议使用15T的
430建议使用13T的
如果悬停用11T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