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 Text我的大脚无法怠速,救命啊

楼主(2006-02-22):
我的 大脚车,一发动轮子就转的非快啊 !!!!!!!!!!!怎么办啊,。我还没敢开过,风门也调不起来,大家救我啊!!!!!!!!!!

网友A:
把轮拆掉,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轮拆掉,慢慢调

楼主:
我的风门不加油门时就露了 1/4。怎么办

网友:
找一个玩过的帮你!要不就谁卖给你的你就找谁!再有谁给你买的你就找谁!比如你爸给你买的你就找你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风门不加油门时就露了 1/4。怎么办

把车底盘放在一大小合适的盒子上.使4轮离地.在慢慢来.
调止动螺钉.限定风门位置.转的快不一定跑的快.当然你要把 刹车调好.总比时不时熄火好调.

网友:
调节舵机转盘的位置,使其中点位置时风门正好处于关闭位置。在调节化油器怠速调节螺丝,使发动机保持合适的怠速。

楼主:
我马上去看看,但是好象我的风们只好左右滑动,下面的螺丝也紧不起来

楼主:
怠速螺丝是不是就是副油针啊, 天啊,我把他扭掉下来了!!!!!!!!!!

网友:
风门下面有个怠速油针,你试着调吧

网友:
怠速螺钉是方向朝下的2mm左右粗细的小螺丝,一般带有一节弹簧或锁紧锣冒。不要与副油针搞混了。

网友(2006-09-05):
兄弟,你的离合器坏了是弹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