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保护? NO!

楼主(2006-02-22):
飞了很久的小暴龙(用430LF电机),一回广东家就水土不服,老是保护,悬停也会,其实没有去上海前已经开始发生,但在上海却没有发生?原来上海温度低的关系(2-8度),广东气温有23度!我原本以为是舵机问题(升降和PITCH舵机已经使用超过700架次),经过不懈努力(换了N次舵机无效),最后终于查明真凶,原来是电机轴承作祟,原本430LF电机的温度很低,现在保护时电机和电调都很烫手,改中进角也没有任何帮助,今天更换电机轴承后狂飞一切正常,电机应该飞了近80架次左右.损坏的是下方轴承,卡卡的,转动时噪音很大.
使用外接BEC都不能解决电调保护的朋友,不妨将电机轴承更换,然后再测试一下.您可能会有惊喜.
可怜我的一组12C电池因此变成面龟了!才用了30次啊!

网友:
深切同情
引以为戒

网友A:
可怜我的一组12C电池因此变成面龟了!才用了30次啊!

对电池的损害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我的一组12C电池因此变成面龟了!才用了30次啊!

对电池的损害这么大啊????

空中店条保护,和no 控一样,不能熄火降落,神仙也难救了。

网友B:
电机轴承是要经常上油的,以前看过一张贴子说是轴承是可以不加油的因为里面有油.但是430电机的转速高.轴承里面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就有油.在加上或多或少的要进一点灰,时间一长轴承会积碳而发生碳化现象而损坏.轴承只要开始不顺电流就会增大.要是主轴粘合轴承的地方有脱落就会磨到主轴.(我的一个430就这样把主轴磨坏了),所以大家得小心一点.该上油的地方还是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承是要经常上油的,以前看过一张贴子说是轴承是可以不加油的因为里面有油.但是430电机的转速高.轴承里面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就有油.在加上或多或少的要进一点灰,时间一长轴承会积碳而发生碳化现象而损坏.轴承只 ...

似的哦。

网友C:
我用bec,不怕no控,照样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bec,不怕no控,照样熄火降落!

看样子还是加bec比较安全。

网友:
不依靠万用表这些高科技产品测电流,教训啊!发现电设备异常,首先就应该看看电压电流正不正常,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了很久的小暴龙(用430LF电机),一回广东家就水土不服,老是保护,悬停也会,其实没有去上海前已经开始发生,但在上海却没有发生?原来上海温度低的关系(2-8度),广东气温有23度!我原本以为是舵机问题(升降和PITCH舵机已 ...

就是说430LF因为轴承问题,导致电流过高而保护,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430LF因为轴承问题,导致电流过高而保护,是不是这样?

不错!因为轴承损坏,导致负载电流急剧上升,在低速并不能看到,只有高速加负载时才可以体现出来,所以用万用表看空载电流是不能发现问题的。电流的增加幅度非常小!!!

网友:
怎么给轴承上油?请教楼主一下!!

网友:
我的小爆龙(430LF )有3、4个月没飞了,昨天拿出来飞,也发生了电调保护的现象,开始我以为是电池不行了(鸿飞2200的电池飞了不到十分钟),后来发现电调和电机也很热,所以估计是过热保护,因为量了一下电池还有11点V,电量显示等也是兰的。
记得以前飞的时候430电机的温度从没有觉得烫手,估计是搁置了几个月落土了。请问能详细说明一下如何保养吗?实在不行我仍给老王帮我弄弄。哈哈

网友:
关注如何保养电机轴承

网友C:
平时不飞我都用垃圾袋把小暴龙包好,干净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不飞我都用垃圾袋把小暴龙包好,干净的很!

一个垃圾袋,包了好几千块钱。
不要被老婆当垃圾扔了!

网友:
看来买个铝箱就OK了

楼主:
新发现,十字盘的轴承也坏了,真晕,不过都用了700多次了。

网友:
去买一瓶汽车用的保护神+机油 自己沟对 1比3都可以 多了太稠了 打在电机里面 干了都没什么 超级耐磨

网友:
看来定期的保养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保养很重要啊。
特别玩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