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知道螺旋桨在哪能买到吗

楼主(2006-02-22):
大家好!

      我想买一对直径在110左右的螺旋桨(左旋,右旋各一只),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哪位高手知道国内哪里有卖或做的,不胜感激!!

网友A:
石德明 专业模型````太多啦  不想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德明 专业模型````太多啦  不想说。。

网友:
110那么大啊?自己做咯

楼主:
石德明 那里没有左旋的。。。这个自己能做得出来吗?

网友:
石德明的浆效率很高,比京商的还高,但比京商的脆,一下子就断了只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想买一对直径在110左右的螺旋桨(左旋,右旋各一只),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哪位高手知道国内哪里有卖或做的,不胜感激!!

是不是写错了啊?我看到过的船模的桨最大的只有78毫米的.要么是空模的桨!

楼主:
没有写错。。我做的是一个潜艇,应该也算是海模吧。。。直径小一点问题不是最大,如果没有110mm的,那哪里可以买到一对直径较大(比如74mm)的正,反桨呢?谢谢各位~~`

网友:
我想問~多大的潛艇?用和警察一樣尺寸的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想买一对直径在110左右的螺旋桨(左旋,右旋各一只),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哪位高手知道国内哪里有卖或做的,不胜感激!!

http://www.britnett.net/propshop/listin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