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我的恒龙1/16虎1坏了,哪里能买到电路板啊???

楼主(2006-02-22):
我的虎1坏了,左边的履带只能向后走,不能向前了,其它功能完好。很肯定是电路板坏了,因为出现问题时电路板都冒烟了!!!请问各位同好,哪里能够买到它的电路板啊!谁能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A:
are you sure the smoke did not come from smoke UNIT?
call HL up.

网友B:
去查查我的帖子,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维修。很简单的!

楼主:
功率管好买吗?向这种故障,应该是换掉哪颗管子呢?
这种故障换掉哪颗管子呢?我没有电子知识,不知怎么测量管子的好坏,另外市场上的配件好买吗?转了半天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