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喜路宝Plus问题

楼主(2006-02-22):
我新买了一架hirobo30机来学,但不知道装240还是401舵螺仪好?还有摇控买9xII变频好定不变频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401+9x 变不变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1+9x 变不变都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变的。
如果价格差不多还是变的划算。

网友:
直接上401没错的

网友:
對~~240換機就用不上.

网友:
忙了說,,要是買機,不如Raptor 30.
Plus品質太差了

网友:
是的。V2 30也不贵。
如果用了30,不如直接上5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变的。
如果价格差不多还是变的划算。

买变频的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配539舵机,一种是配811舵机,但价钱要贵400元(4200元),那种好呢?539同811又有什么区别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当然是811好!811是数码的

网友:
个人感觉飞直升机,如果30级别,811很不错。数码的。

网友:
请教使用过811的朋友 这颗舵机中立位置是不是有比较大的机械虚位?

网友:
811算是中下級數碼舵機.
用在CCPM 30~60級油直上沒什麼問題
但一般HPM明顯推舵角力有不從...

网友:
401+futaba ff9,几乎什么直机都可以,推荐!舵机个人感觉还是futaba的好

网友:
ff9和9x都是中上级遥控器,飞直升机没有问题。功能及操作各有千秋。
401肯定比240方便并且以后使用余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