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3):
各位高手:
不久前,我买了一套外转子无刷准备安在翼龙上,回来第一次试车还转动,可第2天它就不转了,我接原来的电调也没有反映,据我推测是接收机over了,可我还想知道套外转子无刷是不是over了?模型店建议我用e-sky 的6通试试,可我试了5个通道都不行,那位高人帮我看看这个接收可以接无刷吗?接在哪个通道?

网友A:
什么电调?

网友B:
请你把第二张图ESKY的外壳拆掉,然后找到第三通道(注意极性)自己想办法连上!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只能接第三通道。。

网友D:
第三通道在接收机後面

网友E:
这是ESKY的4合1

网友D:
拆开锣c壹分围2,1图是接收,後有2组接位..

楼主:
已经接好第3通道,电机转动,可是接舵机就不行了,接在2,6通道上,推左杆舵机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