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用陀螺仪效果好吗?

楼主(2006-02-23):
由于飞行技术不好,但又想飞下单翼的飞机,速度快呀!跟不上。已经摔了两架了!这样下去可抵不住呀。想来想去考虑到;如果安装一个
陀螺仪
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想请教大家陀螺仪效果是不是很显著呢?谢谢了!

网友A:
装上陀螺仪效果很明显的。
我看到过用在升降舵和方向舵上,但灵敏度要调得很小。否则的话反而要摔机了。
但奉劝楼主不要装,这样对飞行的训练没好处。

网友B:
还是不装的好.增加设备就增多故障率.还是多加练习啊!

网友C:
我装过在副翼上,有效果,但还是不要装好,会学不好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