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涵道风扇

楼主(2006-02-23):
涵道风扇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规格?用什么样的电机?电调?配置好了能有多大的推力?哪位前辈手里或用过,进来说说?或上图教教小弟。哪里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多谢了!

网友:
有很多的尺寸,也有无刷、有刷的。要先找一个涵道桨,知道了推力,再估计出重量,再确定飞机的尺寸。

网友A:
拿较好的GWS涵道来说,常用的直径有50,55,64等,我手上有64MM的,用2040电机,KV4200的,11.1V电流10A多一点,推力300多克如果要达到400克的推力,要用近20A的电流,所以这个直径的涵道比较理想,推力较大,且不太费电.
其实涵道主要靠速度来飞行,有300克的推力已经很强了.飞机做到500克都可以飞得很好,不过必要时起飞要加助力.
机翼小一点,翼型薄一点,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较好的GWS涵道来说,常用的直径有50,55,64等,我手上有64MM的,用2040电机,KV4200的,11.1V电流10A多一点,推力300多克如果要达到400克的推力,要用近20A的电流,所以这个直径的涵道比较理想,推力较大,且不太费电.
其 ...

如果做一架SU-27,这个能用上吗?大小合适吗?是用一个?还是用两个?SU-27尾部有两个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较好的GWS涵道来说,常用的直径有50,55,64等,我手上有64MM的,用2040电机,KV4200的,11.1V电流10A多一点,推力300多克如果要达到400克的推力,要用近20A的电流,所以这个直径的涵道比较理想,推力较大,且不太费电.
其 ...

我对你的这个涵道很有兴趣,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能否把涵道风扇、电机的图让我看看?如果全套都要,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你的这个涵道很有兴趣,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能否把涵道风扇、电机的图让我看看?如果全套都要,价格如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斑竹的东西好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