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卖的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2-23):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abd40dd7f398.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9852bbc4b986.jhtml
除了无刷
电机
和电调.

网友A:
上面的有动力和电调
下面的是空机.没有电机和电调

楼主:
还有呢?差价太大了吧

网友B:
一套无刷电机和电调单买的话肯定不只198-125=73元这么便宜的!

楼主:
是呀,那为什么差价这么大呢?是多了什么啊

网友B:
多了一个无刷电机和一个无刷电调,一般市价超过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