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拉力器,谢谢指教

楼主(2006-02-24):
第一次发贴请大家指教,我是用弹簧秤做的测量螺旋浆拉力的,做的不好,呵呵

网友:
精度会不会不够?

网友A:
有两根导轨,会不会产生一部分的额外摩擦力,对于电动模型,这部分的误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导轨,会不会产生一部分的额外摩擦力,对于电动模型,这部分的误差是比较大的,

这个容易么。再找一把弹簧称,姑且成为称B;原来的弹簧称称作A。电机开动后,读出称A的读数。然后停下电机,用称B拉电机,直到称A的读数跟上次一样。此时称B的读数就是拉力啦

网友:
刚才回的好像不对。摩擦力是要在运动状态下才有的,静止的物体之间有静摩擦力,要使物体运动的话,要克服这个静摩擦力。但对于搂主的测量来说,结果应该是在力的平衡状态下测得的。这时物体不运动,没有摩擦力。弹簧称的读数应该就是拉力。。。。。。初中物理差点忘光了。。。。

网友:
滑轨上装滑轮可能好点

网友:
加一点润滑油效果好一点.

网友:
精度会有点偏差。顺便问问轴会不回太短了。轴最好能松点!

网友:
很实用.如果滑轨间隙大一些摩擦力可以忽略.

网友:
用去不大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教,滑轨是印刷机上拆下来的精度很高,轴套是铜管做的,间隙不大,来回滑动几乎感觉不出阻力,轴的行程是可以调节的,最大可以满足弹簧秤4公斤拉力的行程,我个人认为在业余条件下,测量螺旋浆的拉力,磨擦力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精确度还是要看弹簧秤的精度如何。